零件型號求助

楼主(2024-11-28):
不知版上大神是否可以查到這顆零件的型號:

封裝為SOT23-5,上面的印刷是 "S2QJ",

這是用在 Boaz波阿斯 wifi智能插座上的,

謝謝!!

网友A:
ME6211C33M5G

ME6211C 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6211C33M5G

ME6211C Series

感謝h大的協助.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6211C33M5G

ME6211C Series

大大真厲害,能否教一下,怎麼尋找零件的方法,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