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穩帝仕吊扇遙控器故障

楼主(2024-11-28):
穩帝仕吊扇遙控器

因為之前控制盒故障,遙控器就放了一段時間沒用就壞了,
按了按鈕LED都沒亮,就拆開來看,NPN及電容有拆下來量,
都沒損壞。電池是9.25V,量IC VCC 是9V,可是去查規格書應該2V-5V,
是不是 主IC故障了,還是其他查修方向。

网友A:
IC編號看不出來,你是不是找錯規格書了!
電源腳對不上。

用JY121-? 找到這個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編號看不出來,你是不是找錯規格書了!
電源腳對不上。

IC 確定是ST12,我NPN、電容、電阻都量了,都沒問題。

74.01 KB, 下載次數: 11

ST12

网友:
引用 楼主:
IC 確定是ST12,我NPN、電容、電阻都量了,都沒問題。

你可以電表歐姆檔量一下,9V GND 分別接到IC的哪個腳位,再看看是不是與PDF相同?

楼主:
感謝big大,腳位真的跟規格書不一樣,可是google,好像也找不到
ST12 IC,看其他吊扇遙控器維修文章,類似的遙控器是用HT-12E。

166.16 KB, 下載次數: 20

HT-12E

网友:
腳位上HT-12E對得上.有可能是相同的

网友:
先確認led和碳膜按鍵有無損壞

楼主:
我電阻、電容、NPN量過,應該沒壞,震盪器用電阻檔量有通,LED也是好的,
模擬按鍵按下 VDD有9V進去 Dout好像沒輸出。

网友:
這個遙控器組網購有在賣,有基礎底就繼續修,修不好買一組自己換。

网友:
如果查無損壞零件,是否可嘗試一下,
供電的9V電池改為規格的2-5V(1.5V*2或鋰電3.7V),
建議可以試試看。

网友:
DOUT是很短暫的脈衝信號,要用示波器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