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大家覺得買熱溶螺母這個工具如何?

楼主(2024-11-29):
如果有淘寶網的帳號,登入可以看到廠家的演示影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rom=cart&id=711684182455

大家應該有舊烙鐵又剛好能用熱溶螺母工具就100分了,不然220V 的烙鐵在台灣也麻煩。

网友:
請 wish 大人出面 團購該工具 +1

网友A:
生活中,有螺母這麼厚的塑膠物件,應該不多見吧~

网友:
修筆電的殼好像不錯

网友:
有在玩 3D 列印的人可以買,其實我也想買,手工做塑料外殼時可以用的上。
賣場有美規 110V 可選,烙鐵頭看起來像 936 900M 相容的規格。

网友B:
這個我應該常會用到,只是黏在一般塑料上,牢固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應該常會用到,只是黏在一般塑料上,牢固性如何?

不能“黏"要用“埋”的才行,塑膠件的肉厚要超過螺母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活中,有螺母這麼厚的塑膠物件,應該不多見吧~

雷大說到我沒想到的地方,看了一下常見的3mm螺絲,它需要的熱熔螺母最短的高度也是3mm,例如有一塊塑膠板想埋個3mm熱熔螺母,那塑膠板的厚度少說也要4mm。

筆電或其它有埋熱熔螺母的地方在開模時就有預留較高的凸點,除非我們也在埋熱熔螺母的地方墊高處理........好像又複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雷大說到我沒想到的地方,看了一下常見的3mm螺絲,它需要的熱熔螺母最短的高度也是3mm,例如有一塊塑膠板 ...

薄板且背面空間尚且餘裕的話
或許板金用的 "拉帽" 也可考慮看看

不過拉帽看到的尺寸最小似乎只到3mm螺紋
且安裝完表面會有凸環墊圈高度,要完全平整須作沉頭孔(這沉頭孔需求又與板件的特性衝突了)

拉帽專家-拉帽是什麼? - 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LdjeNEEjY

拉帽專家-拉帽的強項-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3SC9eYtYdY

网友:
想ˋ知道~真的實用嗎~若實用我也要跟團

网友:
有前輩的DIY經驗嗎,小弟以前用烙鐵修塑膠破裂掉下來的內嵌螺母,最後還是用AB膠黏上去

要用熱熔方式真的不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薄板且背面空間尚且餘裕的話
或許板金用的 "拉帽" 也可考慮看看

有前輩作示範嗎,塑膠板材質不知能不能承受拉帽的變型拉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前輩作示範嗎,塑膠板材質不知能不能承受拉帽的變型拉力

拉帽主要設計用於金屬應用,但它們在塑膠中也能很好地工作。

在塑料板材上使用拉帽时,有一些安装技巧和注意事项可以帮助确保安装的成功和持久性:
安装技巧:
  • 选择合适的孔径:在安装拉帽之前,确保孔径与拉帽的尺寸匹配。孔径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拉帽的固定效果。
  • 使用适当的工具:使用专用的拉铆枪或手动工具,以确保拉帽能够正确地安装到位。
  • 控制安装力度:在安装过程中,注意控制施加的力度,以避免对塑料板材造成过大的压力,导致板材变形或破裂。
注意事项:
  • 材料厚度:确保塑料板材的厚度足以支撑拉帽的安装,过薄的板材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撑。
  • 温度影响:考虑到塑料材料对温度的敏感性,避免在极端温度条件下进行安装,以防止材料变形。
  • 表面处理:在安装前,清洁塑料板材的表面,以确保没有灰尘或油污影响拉帽的固定效果。
这些技巧和注意事项可以帮助在塑料板材上更有效地使用拉帽,确保连接的牢固性和耐用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unIXFgjgc

當拉帽遇上木板 | Rivet nut & Woo
塑板特性有些類木板,也可參考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NHNj1ci2I

Rivet Nut (Rivnut) Installation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_KXqLhPMDU

Can you use Riv-nuts in plastic for speak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wGJPNQN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帽主要設計用於金屬應用,但它們在塑膠中也能很好地工作。

在塑料板材上使用拉帽时,有一些安装技巧和 ...

多謝指導,原來可以加個墊圈解決

网友:
用烙鐵把螺母塞進塑膠件我還真的做過(工廠應該都用機器壓入的),沒想到對岸已經有相關產品

网友:
我之前都是用M3銅柱(30MM一公一母)打磨成圓柱體...裝在60W的木柄烙鐵
至於外加配件..就看用在哪個地方了

网友:
這個前一陣子有買來用,使用上還不錯只要鑽完孔後加熱下壓就搞定了,不過底座的塑膠要夠厚才行,不然就得先用三秒膠黏上壓克力條墊高後再施工,整體來說還算是方便的工具....
淘寶有賣110V的規格但下標後要和賣家再三交代清楚,不然就算是在留言區和賣家都講好了也有可能收到貨時才發現他們還是寄220V的過來,此時再罵也是沒有用因為台灣退回換貨的運費基本上都快能再買一支新的.....經驗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