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示卡] [請教]Asus rog strix gtx 1080 8g 不良現象 :無顯示

楼主(2024-11-29):
請問有大大知道該如何用電表量 ==> 確認 我有做好 ?

事由 顯存焊盤 脫落 , 經過努力修成附圖樣子

焊盤掉落

焊盤掉落

補上焊盤

補上焊盤

1, 焊盤到銅線 有通路 ( 我是用 焊盤+銅線路 連到 盲孔附近的殘銅 )
2, 焊盤到 PCBA 哪裡 ? 我可以量到通路?
    => 看顯存點位是 DQ29 ( data )

顯存點位

顯存點位

ps: 修這片板子 在焊盤掉落後 我就覺得修復的成功率很低, 所以 我要確認每一步都作對才會繼續修.
     原來只是 換一個顯存 , 技術不好 就變成 要補焊盤 , 後面還要補防焊漆 --> 刷錫膏 --> 焊接
     原文連結 : [請教]Asus rog strix gtx 1080 8g  不良現象 無顯示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19-1-1.html

网友A:
像是這種有彎曲的線路,用0.05銅線會比較妥當點,補點神器的補點銅線比較適合一直線補點
他一但有彎曲現象就會容易斷裂,另外可以用吸錫線拉銅絲出來,效果會出奇的好用

网友:
哈~被Q大說ˋ中了,有時身上沒有合適的銅線,真的會拿吸錫線抽出來使用
效果真的蠻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這種有彎曲的線路,用0.05銅線會比較妥當點,補點神器的補點銅線比較適合一直線補點
他一但有彎曲現象 ...

的確 在過程中 彎角的部分 很想用 吸錫線中的銅線,
手一直抖 , 又擔心太細.  就花很長的時間把它給接起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確 在過程中 彎角的部分 很想用 吸錫線中的銅線,
手一直抖 , 又擔心太細.  就花很長的時間把它給接起 ...

通常吸錫線的銅線延展性很不錯,而且不容易斷裂
裁切一定的長度後,焊接再慢慢用鑷子打圈,基本上有圓圈即可
不必像影片那樣非常的圓,能用就好了
當然能夠把圈盤的越圓越整齊,對於焊接成功率也會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吸錫線的銅線延展性很不錯,而且不容易斷裂
裁切一定的長度後,焊接再慢慢用鑷子打圈,基本上有圓圈 ...

感謝大大~

今天補上綠漆後發現一件 豬頭事,  一直專注把銅線擺好 焊好 防焊做好.

結果防焊做好後從側邊看 , 好像 銅線加防焊 高度太高了
我不會要拆掉捕的線, 重來一次吧?

防焊

防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今天補上綠漆後發現一件 豬頭事,  一直專注把銅線擺好 焊好 防焊做好.

顯存錫球抓到0.45 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再補顯存焊盤,建議先點一點綠油在紙上,然後用鑷子沾一點,慢慢的波動覆蓋在焊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存錫球抓到0.45 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再補顯存焊盤,建議先點一點綠油在紙上,然後用鑷子沾一點, ...

感謝大大的分享~

小的手濺 又重做了一次 , 這次真的最後一次了~ 不論成功與否 ~ 都算是學到了

焊接盲孔

焊接盲孔

固定銅線

固定銅線

焊接焊盤

焊接焊盤

綠漆也補了 ~

ps: 我手不巧 , 焊接的過程都是 先上點 低溫錫膏 --> 喬位置 --> 底部加熱焊接.

next setup 就是 加錫膏 放 顯存 --> 底部加熱 焊接
下周再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存錫球抓到0.45 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再補顯存焊盤,建議先點一點綠油在紙上,然後用鑷子沾一點, ...

大大 ~ 換上新的 顯存 ~~~ 但還是一樣

跑MATS ==>出現  floating point exception

請問這是我沒焊好~ 還是其他問題 , thx a lot

网友A:
直接把測試結果圖PO上來看看,Error CODE 代碼那些
還有~如果用內顯測試的話,要記得掛測試環境
./mods gputest.js -oqa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掛載測試環境
./mats -n 1 -e 5 對測試環境掛載中的顯卡進行普通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測試結果圖PO上來看看,Error CODE 代碼那些
還有~如果用內顯測試的話,要記得掛測試環境
./mods gpu ...

感謝大大的分享

非常不會的人來勇闖 Mats , 請見諒

拆內顯前的log
===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
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 ----------- ------------ ------------
FBIOA0            0            0            0
FBIOA1            0            0            0
FBIOB0            0            0            0
FBIOB1            0            0            0
FBIOC0            0            0            0
FBIOC1            0      1974080            0
FBIOD0            0            0            0
FBIOD1            0            0            0

換完內顯 變 測不了~  ( 期間還補了個焊盤 )

用mods 520.175 fail  :   (但用 400.179  pass )

Command Line : gputest.js -oqa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CPU
Arch           : x86_64
Name           : Intel(R) Core(TM) i7-6700K CPU @ 4.00GHz
Cores          : 8

Version
MODS           : 520.175

System
OperatingSystem: Linux (x86_64)
Kernel         : 5.9.1-gentoo-x86_64
KernelDriver   : 4.00
SBIOS Version  : A.D0
SBIOS Date     : 07/04/2018
HostName       : tinylinux
Available RAM  : 14805/14992 MB (Free/Size)
Hypervisor     : No
Sys-uuid       :
HDD-Serno      :

ERROR: Unrecognized file format
                 GPU 0 [03:00.0]  dev.sub 0.0
                 ----------------------------------------
DevInst        : 0
PCI Location   : 0x00, 0x03, 0x00, 0x00
GPU DID        : 0x1b80
PDI            : 0x0000bfc5ffeea229
Raw ECID       : 0x018004c00000002887070991
Raw ECID (GHS) : 0x1642887070800000013000300
ECID           : TSMC-PA8S72-19_x0_y12
Device Id      : GP104
Revision       : a1
Sub Revision   : 1
NV Base        : 0xde000000
FB Base        : 0xc0000000
IRQ            : 11
WARNING: GPU 0 [03:00.0] PCIE speed capability (8000Mbps) higher than down stream port link speed (2500Mbps)
Error 000000000315 : Gpu.Initialize Priv level violation occured [4.940 seconds]
Error 000000000315 : Global.PrintGpuInitError Priv level violation occured [0.000 seconds]
Error 000000000315 : Global.InitializeGpuTests Priv level violation occured [4.956 seconds]

Error Code = 000000000315 (Priv level violation occur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S end  : Sat Dec 21 11:45:01 2024  [15.920 seconds (00:00:15.920 h:m:s)]

純好奇 400.179 會pass ?

MODS start: Sat Dec 21 12:04:56 2024

Command Line : gputest.js -oqa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CPU
Foundry   : GenuineIntel
Name      : Intel(R) Core(TM) i7-6700K CPU @ 4.00GHz
Family    : 6
Model     : 14
Stepping  : 3

Version
MODS           : 400.179
OperatingSystem: Linux (x86_64)
Kernel         : 5.9.1-gentoo-x86_64
KernelDriver   : 4.00
SBIOS Version  : A.D0
SBIOS Date     : 07/04/2018
HostName       : tinylinux
Smbios version [0x300] is not supported

                 GPU 0 [03:00.0]  dev.sub 0.0
                 ----------------------------------------
DevInst        : 0
PCI Location   : 0x00, 0x03, 0x00, 0x00
GPU DID        : 0x1b80
PDI            : 0x0000bfc5ffeea229
Raw ECID       : 0x018004c00000002887070991
Raw ECID (GHS) : 0x1642887070800000013000300
ECID           : PA8S72-19_x00_y12
Device Id      : GP104
Revision       : a1
NV Base        : 0xde000000
FB Base        : 0xc0000000
IRQ            : 16
Successfully cleared GPU's interrupt state.
WARNING: RM unavailable - won't test GPLIT3 FrameBuffer upper memory
Chipset
VID            : FFFF (Unknown)
Chipset DID    : FFFF (Unknown)
Rm call failed. default Disabled.
Chipset ASPM   : Disabled
Rm call failed. default Disabled.
Chipset LTR    : Enabled

resumehandler.js: 1
gputest.js     : 29
oqa.spc        : 3
boards.js      : 3

Error Code = 000000000000 (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 ./mats -n 1 -e 5  顯示
error : MODS kernel module version (4.00) is not support by this version of MATS
please run 'intstall_module.sh --install' as root

到這 先卡住了 , 容我繼續學習 , 感謝大家
特別感謝 QiuDer 大大的教學, 感謝有您

网友:
500那個測試目錄,上面述說權限問題
400.127 那個測試目錄不能測試,但環境可以掛載成功
你可以切換獨顯看看有無修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