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OWN CRA-558 開機繼電器沒動作

楼主(2024-11-29):
目前狀況,開機面板有亮,繼電器沒動作,面板一單一雙兩個B50K-VR轉不動已拆下,
從哪裡快速查起?感恩

開機面板有亮,繼電器沒動作

繼電器

网友A:
先量 PA 的正負電源電壓數值是否相同,再量 PA 的輸出端中點電壓是否很低(繼電器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 PA 的正負電源電壓數值是否相同,再量 PA 的輸出端中點電壓是否很低(繼電器之前)。 ...

中點電壓低就是後極問題,我再往前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點電壓低就是後極問題,我再往前查,謝謝

後級(PA)的中點電壓要在 100mV 以內越低越好,如果大於這個數值喇叭保護電路就會啟動讓輸出繼電器不會動作激磁。

网友:
我也來插一腳,假如中點電壓很高,有可能功率晶體燒壞短路,喇叭也順便檢測一下,音圈有無燒壞,通常是開超太聲,音圈燒壞功率晶體也燒壞,或是音響播放時,兩條喇叭線有短路(很多保護電路,不保護這樣的短路),引起功率晶體燒壞。

网友:
1.Fuse是否斷
2.功率晶體短路
3.後級零件漏電
4.喇叭保護電路故障

网友:
題外話!
擴大機不是講究不要有其它噪音嗎?怎麼會內建風扇?

网友:
風扇聲剛好蓋過雜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