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福祿克 F117C

楼主(2024-11-30):
各位版友好
請教大家,我有一個福路克電錶久未使用,今天要拿出來量電阻,結果探棒還未接觸電阻,
才轉到歐姆檔就出現44K的阻值,請問學長們這電錶是否壞了,有救嗎??

网友A:
先拿個電池量量看,117 很耐用的不應該會如此,是不是有受潮入水還是有借過人不正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個電池量量看,117 很耐用的不應該會如此,是不是有受潮入水還是有借過人不正當使用? ...

量電壓檔OK,只有電阻檔會這樣說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電壓檔OK,只有電阻檔會這樣說 = =

有別台電表嗎?
117 先轉到 DCV 另一台電表用 OHM 檔量 117 之輸入阻抗是不是 10M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別台電表嗎?
117 先轉到 DCV 另一台電表用 OHM 檔量 117 之輸入阻抗是不是 10M Ohm?

要來借一下,感恩回復,測後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來借一下,感恩回復,測後回報。

117 線路元件很少所以故障率很低,就一個主控 MSP430 IC,DCV 等其他檔位是好的代表主控沒問題。
可能是線路板上頭有不潔物,打殼後仔細檢查應該可以看到問題處。

网友B:
是不是插孔与插头间的接触问题呢?换表笔看看啦。
还有哦,转盘长时间不用,刀片接触点氧化、污染、腐蚀,多转几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來借一下,感恩回復,測後回報。

117轉DCV  用另一台電表測試是51.8K歐姆,不到10M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插孔与插头间的接触问题呢?换表笔看看啦。
还有哦,转盘长时间不用,刀片接触点氧化、污染、腐蚀, ...

我拔掉黑紅碳棒,阻值還是一樣44K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 線路元件很少所以故障率很低,就一個主控 MSP430 IC,DCV 等其他檔位是好的代表主控沒問題。
可能是 ...

我拆到跟圖一樣裸,目視沒有髒汙   請問這邊的大大那邊可以送修??(彰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到跟圖一樣裸,目視沒有髒汙   請問這邊的大大那邊可以送修??(彰化)

我不知道哪邊可修,可以請賣儀表的店代為送修,送原廠修可能會花掉很多錢。
圖片上那幾顆熱敏電阻與壓敏電阻(藍色黑色)可以先試著拆下來先量好壞。

网友C:
[轉貼] 福祿克萬用電表維修經驗-F117C與F115C
http://www.faxy-tech.com/mArticle/repair-117.html
這種高階萬用表一般都是單晶片內部的程式控制顯示的,這個117萬用電表內部電路簡單。
功能整合了,裡面三片IC,
U1作用是A/D變換,真有效值測量,非接觸電壓偵測。
U2是M430F448單晶片做顯示部分控制和模擬條顯示,還有一片14腳的, CD4069作用是驅動蜂鳴器發聲。

U1是做測量的,也就是說,被測的電壓訊號,電流訊號,經過分壓排阻,和分流電阻,進行分壓,分流以後,在進入U1進行A/D變換
把類比訊號變成數位訊號以後在送給U2,430單晶片,顯示,這裡430單晶片不是A/D變換,而是控制液晶螢幕顯示,和類比條,同步顯示,而這個U1還有的作用就是真有效值測量,也就是說這個晶片內部整合了,真有效值轉換IC,被測交流電壓訊號經過分壓排阻分壓以後,衰減到U1的滿量程電壓範圍內,在經過U1內部的真有效值轉換,變成直流電壓,在經過U1內部的a/d轉換器進行a/d轉換把類比電壓變成數位訊號然後在送給U2,通過U2,430單晶片控制顯示出結果。

總結來說,
功能部分的控制在於U1,因為這顆晶片整合化很高。他集成,真有效值,非接觸電壓,AD變換,原理是一樣,也是把被測訊號變成電壓訊號來測量。
在經過430單晶片控制顯示,和模擬條顯示。
在這裡,U3,那個五角的整合塊,是電源。他的作用是把電源電壓9V,進行穩壓,降壓以後給U1和U2供電的。所以U3那個五角的小IC掛掉,整個萬用電表就不通電了。
此時你在U1外圍的三個電容上測不到三組電壓。 2.4V 5V 3V,有條件測量一下,這個電壓的正常與否,直接斷定U1是否正常工作,其中, 2.4V電壓作為U1和U2的通信電壓,如果這個2.4V電壓不正常,為0V,或低於1V,那麼萬用電表不是不開機,就是開機報錯。

帶程式的萬用電表,會遇到開機報錯, ERR。
2.4V電壓接近0V,有幾個原因,要嘛是U3到U1部分有斷線,要嘛是U1虛焊,要嘛就是外圍的電容擊穿(幾率小)。要嘛就是U1整合塊擊穿,把2.4V電壓拉低了。
但是說,如果遇到開機,丟筆畫,或模擬條不顯示,或者是顯示和模擬條不同步的問題,則問題就出現在U2上面了。因為U2 430單晶片是控制模擬條和顯示的,U2外接晶振如果有問題,可能會造成不同步、丟筆畫的問題,比較少,因為只要,一般屏幕沒問題的話,多數都不會丟筆畫。

總結一點就是說,對於福祿克Fluke 115FLuke 117系列的萬用表維修而言

如果是功能問題,比如某個功能不能使用,排除外圍問題,排除保險,分壓排阻,保護元件的原因,就是U1的問題,因為剛剛說了U1是做測量的,並且U1集成化很高,壞的幾率也大。

如果是顯示部分的問題,那就是在U2,包括U2的外圍,但外圍也很少壞,多數430外圍壞的多也就是晶振,顯示部分模擬條不顯示或者是不同步,如果晶振沒問題,那就是430的問題,或者是不顯示。

但如果整個萬用電表不通電,那就是電源部分的問題了,多數是U3斷線或U3壞掉,造成U3沒辦法給U1和U2供電。
蜂鳴器這塊,115117這類萬用電表蜂鳴器這塊是採用,4069驅動蜂鳴器,一般如果蜂鳴器本身沒問題,引腳也沒脫焊。如果蜂鳴器不響多數就是4069壞掉,造成的。

由於這款萬用電表沒圖紙,在維修的時候,測試點也比較難找,所以,一般維修都是靠經驗,只要U1的工作電壓不滿足,萬用表絕對不能開機,2.4V, 3V 5V,
而U1和U2電源來自U3,U3壞掉,整個儀表不能通電,所以一般掌握這個技巧,對於這種智能萬用表,電路簡化來說,比較好修。

但一般如果U1工作條件滿足的話萬用電表是可以開機的,但如果功能部分出現問題,問題還是在U1集成塊上面。
我的維修思路就是,功能部分的故障查U1,顯示部分的故障查U2。

楼主(2025-01-17):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插孔与插头间的接触问题呢?换表笔看看啦。
还有哦,转盘长时间不用,刀片接触点氧化、污染、腐蚀, ...

表筆沒有插也一樣說,轉盤有清潔過了。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哪邊可修,可以請賣儀表的店代為送修,送原廠修可能會花掉很多錢。
圖片上那幾顆熱敏電阻與壓敏 ...

好喔,我拆下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貼] 福祿克萬用電表維修經驗-F117C與F115C
http://www.faxy-tech.com/mArticle/repair-117.html這種高階 ...

感恩大大  如果是晶片那應該就88了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喔,我拆下量看看

應該就是輸入保護電路有元件損壞,除了熱敏電阻與壓敏電阻外還有 Q1 Q2 這兩顆電晶體也要測量。
保護電路就這幾個元件應該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