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遙控器電池〔有電〕

楼主(2024-11-30):
汽車遙控器電池
CR1616
由於怎麼按都沒反應
一量大概 2.9v
換上去一樣沒反應
量有 3.2v

找備用鑰匙的電池
換上去正常,量有3.0v

這是什麼情況?

圖片中的電池之前買幾個,拆了量都有3v ~ 3.2v
只不過換上去就是沒反應

网友:
遙控器電池座+週邊要檢查一下

网友:
CR1616的容量比較小,你嘗試量一下按下按鈕後的電壓是多少,(遙控器上沒指示LED嗎)。

网友:
電壓可以參考,但不ˊ準(常常有電壓沒電流)一按電壓就下降了。

尤其這種小容量的電池,量出來都是虛的。

3V大概沒電了,新的大都3.2V。

如果買新的還是不能用!很可能電池放太久或是仿的。

网友:
是啊,要么就是带载荷不行。楼大可以测试按钮按下时(带载荷)的电压,如果变小很多就不对了。还有就是接触问题。

楼主:
請問,用電表,轉到電流檔可以直接測?
我在網路看影片看到的
或是用什麼儀器可以直接測電流?

网友:
最近(一兩周)才換一個汽車遙控器的電池(CR2025)
拆開一量只有2.85V(2.9V不到)--電壓太低是沒電,電壓夠不代表"有電".

基本上,車子每天都會開上下班,電池沒電,一般都有"前兆"...
一般都不是昨天好好的,今天就"沒電"...
經驗是遙控器換(有電)新電池後,會很正常(反應快,距離遠)...
一段時間後(可能三個月,半年,...),有時候會覺得要多按一兩次
遙控距離要近一點,然後愈來愈嚴重,就是愈來愈沒電了...

註:遙控器一般會放(褲子)口袋,如果壓到按鈕,可能會短時間造成沒電.
另外,新買電池,也有可能,放在店家或家裏太久....還沒用就沒電(自然放電)...

楼主:
都忘了有買這台了
測下來電阻都過高,看樣子是不行了

只不過另外電壓電阻正常
遙控器依然沒反應

這是?

目前有買新電池,還在運送途中
來再測看看

网友:
鈕扣電池仿品太多無從看出有效日期,我的驗鈔燈電池都腐蝕漏液拿不出來了。呵呵…

网友:
可以參考fix2010兄說的,在裝好電池發射時,順便同步量電池的負載電壓剩幾伏~

楼主: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接測又要量電壓
所以我用發光二極體接上去只剩2.6v
我用調壓 3v 0.2a 測正常有燈號

看樣子應該是電壓太低

楼主:
新電池來了

做個簡易測試

上發光二極體測試

P牌
阻值:11.51Ω
電壓:2.72V

M牌
阻值:8.15Ω
電壓:2.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