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a65m-ud3h-b3開機風扇抖一下就停.求線路.點位圖

楼主(2024-11-30):
技嘉ga-ha65m-ud3h-b3開機風扇抖一下就停.短接綠時線風扇會一直轉.負載燈全亮.且開機電壓皆無.有在本站下載其他型號PDF及點位圖.但比對零件差異位置很耗時.也上網搜尋過類似影片.12v.5v的vin2.vin3正常都有2.9V.查ISL6545的DDR EN 7腳0V.開機瞬間有電壓.IT8728F的-RSMRST 116腳有3V. 102腳-SLP_S3. 108腳-S4_S5也瞬間有3.3V.請教前輩還有哪裡保護電路造成的
這板子已NG許久.故障的前一天使用尚OK直到關機都好好的.隔天就如題故障無法開機了

ga-ha65m-ud3h-b3主板

ga-ha65m-ud3h-b3主板

ISL6545

ISL6545

网友:
發文圖片出現數字違反板規請盡快修正

楼主:
請問編輯ˊ的位置在哪?我找不到修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編輯ˊ的位置在哪?我找不到修正的地方

超過三小後就不能編輯我先按照板規移到垃圾桶你再重新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