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雙11 淘了啥東西?今天終於寄到家了。

楼主(2024-11-30):
▼這些總共51公斤,花了我3xxx元運費。

1. MPPT-100A 太陽能控制器,因為未來要裝在樓上,我就先不拆了,這樣比較好拿上樓。

2.DC48V 轉110V 3000W 純正弦波逆變器,希耐特這個廠牌是會員以前介紹的,3000W足功率,峰值可達6000W 保證不灌水。

3. DC24V 轉110V 2000W 純正弦波逆變器。

4. DC12V 轉110V 1500W 純正弦波逆變器。

我打算用4片太陽能板2並2串的方式給MPP-100A 控制器,電池接48V 離網工作,希望實現太陽足夠大時由太陽能先供電,不夠時由電池接手,電池電力不夠時再由市電接手。
我之前有說過,如果能做好就單獨給伺服器供電使用,我實在受夠了夏季電力瞬斷的問題了。

那DC24V 轉110V 逆變器跟12V轉110V 逆變器要做什麼?
前兩年我有A到 比較小功率的太陽能控制器,它是使用12V/24V 電池的,我就是要給它使用,只是這個小功率太陽能控制器是直接裝在集中箱內,我得給它做個外殼比較方便。

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太陽能板怎麼固定的問題,因為我的工具都送給朋友了,買固定架要切割跟鑽孔等等我都沒辦法做,我得再去"借人"才行。

啥!寄這些東西的運費要3xxx,當然不只這些東西,還有兩卷"太陽能專用"導線(紅色、黑色各50米),專用防水插頭/插座,夾線鉗等等,以上倒是不貴,但是加上運費就不太划算了。

光是這一箱線材/工具就9.x公斤,也就是要算10公斤。

网友A:
太陽能板要裝在追日系統上
這樣才能有效接收最強的陽光

我也很想裝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陽能板要裝在追日系統上
這樣才能有效接收最強的陽光

哈哈!那我強烈建議你先裝,裝好看要多少錢我再考慮要不要裝?

我手上的太陽能板有兩種,一種一片是250W,另一種一片150W,第一種比較大一點,一片的重量我是沒有秤過,不過光是一片我就很難抬著走了。
我是要做2串2並,追日系統要帶動4片太陽能板,我實在很難想像做追日系統要多少錢?

我有在做光電業的朋友,他告訴我他們做一個專案都是報"沒有意外的話"約8年開始回本,意外是什麼?很多方面喔!
我也有很多朋友自個兒DIY 的,有一位好友約5年前裝了十幾片併入電網但是沒有裝電池花了十幾萬,夏日期間白天可以開冷氣,晚上用台電,多年下來他告訴我依他評估想回本是不現實的。

對了!還有朋友DIY 風電,什麼他家山上都有風,結果一下子風大,一下子風小,風太小要轉不轉的,風太大可是會吹壞風力發電機的,電力不就是要穩定嗎?這樣怎麼用?最後也是裝大電池,再裝逆變器供電,不過他告訴我頻繁充放電不管什麼電池都用不長久......,這不是當然的嗎?

我是因為太陽能板取得零成本(或者低成本),自己有點DIY 技術不用找"專業人士",否則也是划不來。

网友:
太陽能發電在偏遠地區 用電量小的地區可行
家用型小規模的發電量 實際上是不可能回本
若是廠房做為儲能設備大型UPS還行 一次跳電損失就不少

維護費用 太陽能板會壞 電池會壞 機器也會壞

DIYer 車宿小搞搞玩玩 花點時間金錢還不虧

楼主:
我曾經想過一個點子,拿一個風力發電機放在冷氣機室外機風扇附近,夏天一定會吹冷氣,這樣就有持續的風力來源了,風力發電機給電池充電,家裡照明燈就靠它。

不過........我就是沒有做風力發電機的朋友,不然早就開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曾經想過一個點子,拿一個風力發電機放在冷氣機室外機風扇附近,夏天一定會吹冷氣,這樣就有持續的風力來 ...

冷氣機室外機風扇 應該是推不動水平風力發電機吧???

至於垂直風力發電,這樣安裝空間可能要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我強烈建議你先裝,裝好看要多少錢我再考慮要不要裝?

我手上的太陽能板有兩種,一種一片是250W ...

老大您太陽能發電要回賣台電嗎,小弟所知,後端要專業認證,台電才會掛錶,全DIY的可能只能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氣機室外機風扇 應該是推不動水平風力發電機吧???

至於垂直風力發電,這樣安裝空間可能要很大......

室外機的風力不可能很大,當然只能選用大小剛好風力發電機,現在一般家庭都有好幾台冷氣就不無小補了。
不過這跟太陽能一樣,如果全部設備都要自購,那想要回本也是不現實,除非有管道可以A 或弄到便宜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太陽能發電要回賣台電嗎,小弟所知,後端要專業認證,台電才會掛錶,全DIY的可能只能自用 ...

一開始我有提到我不做拼網,要併網的太陽能控制器是另一種,現在甚至有包含逆變器的機種,我只單獨給論壇伺服器使用,我主要是想實現有太陽時由太陽能板供電,不夠電由電池補上,電池再不夠用由台電補上。

DIY 併網跟賣電給台電應該是兩件事,以我那幾位DIY 太陽能供電自用的朋友倒是沒有跟我提到要台電認證的問題。
當然,如果做太陽能是要賣電給台電,那一定是有很詳細的施工標準及法條,台電同意才可能施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開始我有提到我不做拼網,要併網的太陽能控制器是另一種,現在甚至有包含逆變器的機種,我只單獨給論壇 ...

請問老大您想法是
1.太陽能板--變流器--------------伺服器
                      |                         |
                  不斷電模組------------|

2.太陽能板--變流器---不斷電模組---伺服器

3.太陽能板--變流器--------------伺服器------台電
                      |                         |
                  不斷電模組------------|

4.太陽能板--變流器---不斷電模組---伺服器
                                    台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老大您想法是
1.太陽能板--變流器--------------伺服器
                      |                    ...

我的想法就是像4.,不過實際上會遇到什麼問題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像4.,不過實際上會遇到什麼問題還不知道。

小弟也是覺得,4.是最符合台灣現況的作法,畢竟綠能有穩定疑慮,而伺服器最重要的就是穩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像4.,不過實際上會遇到什麼問題還不知道。

4. 應該會是
太陽能板--電池組----變流器---ATS---不斷電模組---伺服器
                                          台電

由ATS 切換 供電源, UPS 則是支撐 ATS切換的時間

修改一下電池組跟 變流器的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應該會是
太陽能板--電池組----變流器---ATS---不斷電模組---伺服器

太陽能板→MPPT 太陽能控制器→電池,這三個一定是接在一起的。
之前朋友有送給我一台全新的電子式ATS,不過我沒拆過,不了解它的功能,要是它能讓我選擇由那一路優先,那一路次之,這樣就滿分了。
會員也有贊助一台吃48V 的機架不斷電系統,後面再接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