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VC 55F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4-12-02):
JVC 55F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JVC 55F

2.故障情形~電視開機後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邏輯板

7.目視檢查發現主機板 UP2 (IT76630M 降壓IC)燒毀

8.查資料表 UP2 (IT76630M)跟 EUP3484A 腳位特性都一樣完全可以代用,現在遇到都改降壓模組永遠不會壞,先用電供供應19V於輸入端,搭配電錶調整為 12V 輸出(逆時針轉精密可變電阻)

9.降壓模組配線焊接固定OK

10.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請問wet 是用什麼方式把降壓模組固定在鐵板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et 是用什麼方式把降壓模組固定在鐵板上面呢?

感謝~學姊贈送~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23-1-1.html
目前會員可索取的贈送物品
3M VHB 超黏雙面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