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Cardo Spirit機車用藍芽簧片斷裂

楼主(2024-12-02):
接點被老人家弄斷了兩根 之前找過原廠 哪個報價實在是
反正已經賣新的 舊的就拿來練手 死馬當活馬醫
只是那個接點簧片 不知道要用什麼關鍵字去找
解焊跟焊接的方法 能否請教  電池也會拆下來換新的

cardo

cardo

网友A:
暗摸摸,看不清楚,沒有側面,或尺寸比對

搜索 ,電池座彈片、電池座連接器、彈片連接器

淘寶連結

這是另一型,感覺它的設計滿容易去弄到而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暗摸摸,看不清楚,沒有側面,或尺寸比對

搜索 ,電池座彈片、電池座連接器、彈片連接器

查到最接近的規格是BC-35-4P240
用游標卡尺量了一下 10*5 高度2.4 帶彈片高度約4
但是看圖片還是有差別 有的還帶固定腳
蝦皮上還找不到 還得上淘寶找
cardo的彈片接點 受到外力很容易就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