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影驰GTX1080 HOF限量版 維修求助

楼主(2024-12-03):
請教各位, 家裡桌機的顯卡掛點了, 型號是 影驰GTX1080 HOF 8G名人堂
明顯的故障點是顯存供電MOS 管MDU1514 & MDU1511  G腳短路,我已經換好了

不知道後面的顯存有沒有跟著掛掉,
板卡最後面的燈號指示有一半沒有亮

顯卡在PCB上的七個電壓測量點(PCI_V、1V8、GPU_V、5V、DDR_V、GND和M_VPP)都正常:

1.        PEXVDD(1V-1.02V)(PCI_V)
2.        1V8(1.80-1.82V)、
3.        NVVDD(0.60-1.2125V) (GPU_V)
4.        5V(5V)、
5.        FBVDD(1.35V) (DDR_V)
6.        GND、
7.        M-VPP(1.80-1.82V)

PCB上各電感都有電壓輸出(如上面的藍色貼紙標示電壓)
金手指的對地阻值:
12V : 後補
CLK :後補
Reset : 後補
一排耦合電容的阻值 :後補

BIOS的3、7、8 腳都有1.8V
晶振XTAL有波形輸出

顯存供電的3相用示波器量都有波形輸出, 上電不上機, 這邊3顆電感溫度有點高,
表示電流大 (不確定顯存是否有短路? 我不知道怎麼測? ) 可是用手摸顯存,沒有發熱,
板上也沒有摸到其他的發熱源

核心供電Phase 1相有波形輸出, 其他相都沒有,GPU有微微發熱

在版上有搜到GTX1080 Ti的電路圖當作參考

第一次修顯卡, 求接下來的維修方向 ??

補充內容 (2024-12-3 08:15 PM):
12V : 320 ohm
3.3V : 387 ohm
CLK: 795 ohm
Reset : 395 ohm
一排耦合電容的阻值 : 288 ohm

网友A:
基本上顯存供電被12v摸一下就會直接去世,顯存跟核心一套去世...
可以測量顯存供電的壓降值有多少,正常應該要有個0.035 上下 低於 0.015 以下
10系列如果是顯存故障的話,螢幕背光會亮但是沒有畫面
要用內顯掛環境去測試看看獨顯目前情況,依造經驗...凶多吉少

IR3595 核心主控 預設應該有設定AUTO PS 自動相位
低負載時只會出第一相供電,高負載全相供電開啟,所以第一項有波形其他相都沒有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顯存供電被12v摸一下就會直接去世,顯存跟核心一套去世...
可以測量顯存供電的壓降值有多少,正常應 ...

好的, 我抽空在測量顯存供電的壓降值有多少?
看看是不是還有救

感謝回覆

楼主:
上機通電測試, 接螢幕後居然可以開機,
有畫面, 可以進windows, 顯示卡沒抓到

不過安裝驅動程式到一半就直接藍屏了
這是不是表示GPU 核心沒掛, 顯存掛了

打算找MATS 軟體來測試
有MATS 的連結可以提供嗎? ==> 在站上搜到了

网友:
用簡易的MATS應該可以使用,但是目前你要用內顯掛測試環境,站上有很多案例可以查指令

楼主:
使用MATS 測過後, 都顯示PASS, 一裝驅動就重開機,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後來乾脆裝回原機器才發現好了耶

後來推斷問題, 應該是測試平台的主機板跟power都太舊了
主機板不穩, 電源不夠力

總之 修好了
GPU 核心沒壞, 顯存也沒壞, 只壞了兩顆MOS管(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