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體式顯微鏡 安裝與調試 - 詳細版本

楼主(2024-12-03):
這是抖音影片,不知怎放到板上來,只好貼上外連結,麻煩大家外連觀看
https://www.douyin.com/user/MS4w ... 7134901381542022408

楼主:
外接成像設備顯示偏黃原因 :
1. 照射光源色溫偏暖,造成演色性不佳. (換Ra值高的投射光源)
2. 相機白平衡失準。                          (軟或硬體調校成像參數)

印刷或攝影業為了輸出不失真
其攝影 與編輯 與輸出設備,一般都須作色彩校正

工業4K相機有的有開放參數調校功能 (機殼外菜單調整鈕 或 軟體USB連線控制)
進入參數菜單後-->白平衡---> 一次白平衡
可作現場環境光源失真,由相機硬體內建功能作簡單補償校正(試試)
參考一樓影片 9分30秒開始處

工業相機的金金照偏黃

4K相機成像的金金照 "普普" ,過曝偏白(成像白平衡失準偏相)

參考資料 :

S-EYE如何测量使用说明书 : 201805041142124177.pdf (800 KB, 下載次數: 3)

楼主:
[轉貼] 两款显微镜该怎样选?价格差别这么大效果又如何?来对比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6QRtZcJ-Q

楼主:
[轉貼] 立體顯微鏡工業應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tUALpYLos

[轉貼]立體顯微鏡全攻略
https://microscopes.com.tw/blogs ... 8%E6%94%BB%E7%95%A5

立體顯微鏡構造與原理

顯微攝影倍率

楼主:
光圈(Aperture)是摄影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相机镜头中用来控制光线进入相机的装置。光圈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照片的曝光、景深以及图像的清晰度。

1. **光圈的功能**:光圈通过调节镜头的孔径大小来控制进入相机的光量。光圈越大,进入的光线越多,反之亦然。光圈的大小通常用f值表示,f值越小,光圈越大[[1]](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85%89%E5%9C%88) [[3]](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5%9C%88/94964)。

2. **光圈与景深**:光圈的大小也影响景深。较大的光圈(小f值)会产生较浅的景深,使背景模糊,突出主体;而较小的光圈(大f值)则会增加景深,使更多的场景保持清晰[[2]](https://www.sony.com/zh-cn/electronics/support/articles/00081746) [[4]](https://www.sony.com/zh-cn/electronics/support/articles/00130672)。

3. **光圈的表示**:光圈值通常以F No.的形式表示,例如f/2.8、f/4等。需要注意的是,F No.数字越大,光圈越小,进入镜头的光线也就越少[[4]](https://www.sony.com/zh-cn/electronics/support/articles/00130672) [[5]](https://snapshot.canon-asia.com/ ... a-basics-1-aperture)。

光圈是摄影中一个关键的参数,通过调节光圈,可以实现不同的摄影效果,满足不同的拍摄需求。

F后面的数值越小,光圈越大。光圈的作用在于决定镜头的进光量,在快门不变的情况下,光圈越大,进光量越多,画面比较亮; 光圈越小,画面比较暗。

楼主:
[轉貼] 三目显微镜工作距离太近,增加一个物镜就可以提升到165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9kMQ5hLxRw

0.5X Barlow鏡的工作距離15公分

网友A:
這種珠寶用的3D顯微鏡我也有一台,只是我那台是十多年前買的,沒有數位影像輸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珠寶用的3D顯微鏡我也有一台,只是我那台是十多年前買的,沒有數位影像輸出的功能 ...

加個簡單配件,結合日常隨身備有的手機,也可有簡易的數位影像輸出。
配件,可參考牛大經驗分享文中提到的方式
目鏡手機架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543&pid=996937

楼主:
牛大分享的 "立體顯微鏡第三目轉接攝影頭 的 調焦伸縮轉接套管"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543&pid=996971

攝影頭轉接有時後因堆疊長度失焦須調整焦長
沒有充足精確數據可計算光學焦段參數下
採試誤法求正確接管長時

為了避免麻煩套接一堆轉接環,或多次嘗試訂製測試接管失敗
可用這萬用伸縮可調套筒,約略調測出適當焦長,得ˋ知適當尺寸後再額外訂製正確長度的轉接管
51  38mm to 23.2  38mm to 23.2  23.3mm to C

楼主:
不同尺寸大小的CCD為了適當的景深與足夠的進光量和增加視場範圍(縮倍減焦)
顯微鏡與相機轉接時會搭配減焦鏡

duke83大提到 一個 "CCD尺寸與減焦鏡光圈" 搭配失誤的案例(成像進光量不足,畫面偏暗)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543&pid=997475

CCD感光元件尺寸大小 要搭配 適當的減焦鏡倍率

也要留意減焦鏡轉接頭不要過小無法適配較大CCD sensor 影響成像的明暗度

楼主:
體視顯微鏡工距不高 (一般提昇到16cm)
熱風槍不好吹焊操作

之前看過有斜風槍嘴類產品

市場上,現在有風槍嘴灣頭套筒,或許能更經濟購入,並於狹窄工距中方便操作

网友:
不是這樣,這種3D實體顯微鏡,需要在雙眼的視差下,才能顯現出那種3D立體的實物放大畫面
用單個鏡頭下,無法顯示二眼看到的那種真實立體畫面.

网友:
放了至少快15年都沒有使用了

在當年是非常高檔的一台神機
不是幾千元的那種中國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