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微波爐 RE-1003SGM 噪音大不加熱

楼主(2024-12-03):
請教各位賢拜~

家中這台聲寶燒烤微波爐 RE-1003SGM

2023.11月,突然不加熱(有過電 燈有亮 轉盤OK)
拆開後發現高壓保險絲斷掉,更新後就恢復正常運作

到2024.7月,又發生突然不加熱(有過電 燈有亮 轉盤OK),然後運作聲音變很大聲(去年沒有變很大聲)
這次拆開檢查發現高壓保險絲沒斷,

手上只有一般三用電表,
照著站上幾個帖子做基本檢測如下: (非專業)

1. 高壓保險絲,5KV 0.8A,(目前已拆下跟機器本體分離)
目測沒斷,三用電表切導通檔會逼逼叫

2. 高壓二極體,T4512H 1022,(目前已拆下跟機器本體分離)
三用電表只到20M檔位,應該量不到? (不清楚要怎麼測量)

3. 高壓電容器,2100V AC / 0.9uF,(目前已拆下跟機器本體分離)
3A. 高壓電容兩腳位非導通狀態
3B. 三用電表切20M電阻檔位,測試兩腳位,電阻值會慢慢升高
3C. 高壓電容任一腳對外殼,無阻抗非導通

4. 磁控管,M24FB-610A,(目前已拆下跟機器本體分離)
4A. 磁控管兩腳位是導通狀態
4B. 磁控管任一腳對外殼,
三用電表切20K電阻檔位,0.03或0.04
三用電表切200電阻檔位,34.6左右

5. 還沒有檢查測量開關門的微動開關線路 / 雲母片看起來還蠻乾淨的

請問~

甲,
請問以上測試可以推導出是磁控管故障了嗎? 還是仍需要追加測哪些數據來協助證明?

乙,
假如是磁控管故障,原本是Galanz M24FB-610A,
看蝦皮跟淘寶有新品,也有號稱完全相容通用的副廠品,請問兩者用起來有差嗎?

拖了好幾個月沒處理  最近天氣開始變冷
謝謝各位~

楼主:
補充說明: (找不到編輯文章的選項)

借了指針表補測量以下數據:
(不清楚為什麼要測量這些數據

2. 高壓二極體,切x10K電阻檔位,順向60(K?),逆向無限大不導通

4A. 磁控管,切x1電阻檔位,測量磁控管兩腳位,顯示60左右?

4B. 磁控管,切x1電阻檔位,任一腳對外殼,顯示16~17左右?

希望新增這些數據有助於判斷?
或是能指點指點還缺哪些數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說明: (找不到編輯文章的選項)

借了指針表補測量以下數據:

磁控管管腳,絕緣層擊穿,
正常的磁控管管腳,對外殼的阻抗應該無窮大,

如果會淘寶的話,買同型的磁控管最省事,
保證鎖點一定對得上,
買副廠管,很可能還得動用電鑽重新鑽孔!

另外,還可以買"磁控管管腳"來修復這個故障磁控管,
(但換管腳,必須用電鑽把原來的管腳鑽掉,
所以,我買了管腳,卻遲遲沒有動手!)

Wet大熱騰騰的維修實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充說明: (找不到編輯文章的選項)

借了指針表補測量以下數據:

高度懷疑磁控管插座絕緣破壞,可買磁控管插座更換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411009979015

參考看看~
SAMPO RE-1002SM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632-1-1.html

TATUNG TMO-20ME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0ME#google_vignet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管腳,絕緣層擊穿,
正常的磁控管管腳,對外殼的阻抗應該無窮大,

感謝您的回覆~

本來好奇的是副廠品質如何? (價差2倍多,2xx > 6xx)
只建議用原廠新品嗎? 還是其實副廠的用起來也沒差?

網拍可以找到正品Galanz M24FB-610A
也可以找到副廠打中文字(非打印Galanz),但號稱完全通用M24FB-610A (應該就是副廠A拷)

至於磁控管插座的部份,在後續回復再一起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懷疑磁控管插座絕緣破壞,可買磁控管插座更換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411009979015

感謝wet大大
拜讀您的文章後,試著再繼續探索故障點

(電表誤差的部份,經大大提點後有試著去歸零校準,不過指針表怪怪的一直無法成功歸零,就放棄了)

用數位錶重新測量數據後,看來磁控管插座的嫌疑很大

於是照著wet大大的過往維修經驗分享 (很清楚詳盡 大感謝)

先出動大小一字起慢慢撬 拆掉外蓋

再想辦法把插座卸除 (磨掉鉚釘+一字起慢慢撬)

測量卸除後的阻抗

都拆到這了,拿出斜口鉗暴力拆解

請問這是如二位大大推敲的,插座葛屁了嗎?
(挖開那超難挖的塑料之後  一露出內芯就聞到類似過熱燒焦的氣味)

總結~
1. 請問~插座內部被燒焦損壞
1A. 是時間問題?(插座遲早會被高壓打穿?) => 以後時間到了還會再壞插座?
1B. 是其它地方也有故障導致的? => 那會建議這次一併更新哪些內部零件嗎?

2. 看討論,磁控管似乎是有壽命的?會逐漸老化?
是否更新插座後若能正常使用就繼續用,哪天磁控管真的全掛了再換掉整顆?

3. 各位大大是否知道上一封回復裡面提到的
原廠Galanz正品 / 副廠A拷,的610A用起來有差嗎?

4. 因為維修而掀開的那個磁控管上蓋,
用一字起撬開的時候變得有點凹凸不平,
反向裝回去的時候就盡量壓平貼齊外框就好嗎? 還是有什麼小技巧或是特別要注意的?

55555. 目前想到就這些,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wet大大
拜讀您的文章後,試著再繼續探索故障點

1. 請問~插座內部被燒焦損壞
Ans: 是時間問題,運氣問題(插座遲早會被高壓打穿)
=> 以後時間到了,運氣差,還會再壞插座

2. 看討論,磁控管似乎是有壽命的?會逐漸老化?
是否更新插座後若能正常使用就繼續用,哪天磁控管真的全掛了再換掉整顆?
Ans: YES,

3. 各位大大是否知道上一封回復裡面提到的
原廠Galanz正品 / 副廠A拷,的610A用起來有差嗎?
Ans: 沒買過副廠A拷,無法回答,
(淘寶上,這A拷沒甚麼評價,但至少無負評)
如果不熟淘寶,且不怕鎖孔偏差的問題,確實可考慮,

4. 因為維修而掀開的那個磁控管上蓋,
用一字起撬開的時候變得有點凹凸不平,
反向裝回去的時候就盡量壓平貼齊外框就好嗎? 還是有什麼小技巧或是特別要注意的?
Ans: 努力發揮板金技巧即可,

你是在台灣嗎? 怎麼會半夜修微波爐,
我之前幾次修東西修到半夜,把自己搞到自律神經失調,
為了健康著想,寧可早起,也盡量不熬夜修東西,

若只打算買管座修復,可私訊我,
成本價+掛號郵資寄給你,
若你要買磁控管的店家,有兼賣管座,那一併向店家買即可,
甘溫

网友:
有聽人說磁控管插座裡面有小電容接金屬殼,與外殼短路是因為電容損壞導通,因為一般絕緣失效不太可能用萬用表量的出來,至少要用高阻計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請問~插座內部被燒焦損壞
Ans: 是時間問題,運氣問題(插座遲早會被高壓打穿)
=> 以後時間到了,運氣 ...

你住雙北嗎? 我這很多二手良品磁控管(有沒有Galanz我也忘了) 可以送你 尺寸可以自己來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住雙北嗎? 我這很多二手良品磁控管(有沒有Galanz我也忘了) 可以送你 尺寸可以自己來合 ...

感謝kk20det兄的好意,
我和pigoowub所在地離雙北有段不小距離,

應該下周會和pigoowub面交一組管座,
期待他能順利完修分享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kk20det兄的好意,
我和pigoowub所在地離雙北有段不小距離,

感謝 jacson大大 便宜讓售一組插座  {n_097:}

1. 回家先比對插座零件OK

2. 拿起電鑽把鉚釘孔銑乾淨,(我的鑽頭剛好稍大於原始孔洞,等於擴孔)
(然後這邊我犯了一個應該要避免的失誤,後面會描述)

3. 用電鑽的時候請記得先把靠燈絲那端,強烈建議做好防護攔截措施,看要貼膠帶還是拿抹布鋪滿空隙,
不然就會跟我一樣,鉚釘的殘骸一挖除就被磁控管中央的磁力吸過去卡在縫隙,很不好清除
(磁控管中間的磁力遠大於一般能用的工具,拿牙刷拿吸塵器拿一字起拿磁鐵都搶不贏磁控管的磁力)

(印象中有看過文章好像說這邊不能有鐵削怕短路? 菜鳥非專業如我 不肯定 就想辦法乖乖清乾淨吧)
(如果第2步驟有乖乖做好防護隔離,就不需要花這些時間收拾殘局)

4. 鎖上固定螺絲(養成好習慣,記得對角交叉鎖,慢慢一點一點上緊),然後不專業醜醜銲接
(ps, 銲接後可以先拿電表測量)

5. 裝回磁控管外蓋,(外加之前jacson大大說的: 鈑金作業)
{n_118:}

6. 全部反向組裝完成,沒有多出螺絲~
(若菜比八如小弟,當初拆的時候請記得就把每一步驟拍照記錄清楚,該拿奇異筆標記的就畫上去)

7. 裝回微波爐外殼,電源線插上帶開關的插座,雙手插入隔熱手套以防意外狀況需要緊急斷電........

馬克杯裝水放進去試機30s,
一啟動就有很大聲的低沉異音(不太像正常微波爐運作時該有的聲音),馬上心涼了一半...
{n_094:}

但低沉音大概只維持了2~3秒(?),馬上就恢復成微波爐正常運作的聲音,
噹噹後拿出馬克杯也的確有成功加熱飲水

經過幾天的驗證,目前看來都恢復正常功能,才敢貼文更新~

後續如果有購入功率計也會再測量看看原廠的磁控管老化到什麼程度
備註: 建議也檢查: 微波爐風扇有正常運作 / 雲母片的狀況是否需要更新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與指導~~~

===
額外Q&A~
1. 組裝後,第一次啟動就有很大聲的低沉異音 => 這個有大大能解惑嗎?
2. 燈泡座無法鎖緊 正常嗎? 我這台的燈座 螺絲逼緊後 燈座仍有微微的阿縮比可以移動,感覺有點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jacson大大 便宜讓售一組插座

1. 組裝後,第一次啟動就有很大聲的低沉異音 => 這個有大大能解惑嗎?

Ans: google了微波爐的聲音來源: 高壓變壓器+高壓電容+轉盤+散熱風扇,
以上物件綜效產生的聲音共振,
第一次啟動的低沉異音? 我猜是不是玻璃托盤沒放好,沒有正確卡入托盤卡槽?
托盤沒放好,馬達帶不動時,會有一種嗡嗡聲,

2. 燈泡座無法鎖緊 正常嗎? 我這台的燈座 螺絲逼緊後 燈座仍有微微的阿縮比可以移動,感覺有點奇怪~
Ans: 這不太有印象,之前兩台換磁控管,似乎沒拆燈泡座
看是否有其他高手有解,

最後,賀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