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剩下一些試藥級的過碳酸鈉拿來做實驗。

楼主(2024-12-04):
過碳酸鈉來自這一篇,最後剩下一些不知道要做什麼?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73-1-1.html

拿來做塑膠去黃實驗好了,網路上那些步驟教學實在太麻煩,要先買塑膠去黃劑,然後將物品噴濕,覆蓋上紙巾再噴濕,接著用保鮮膜包起來曝曬幾日........。

我是因為旋鈕比較小,撿個玻璃罐,把剩下的過碳酸鈉倒在裡面,加點熱水扭動身體輔助搖一搖.......順便做個早操。

▼放在頂樓上曬太陽的英姿。

冒泡了!冒泡了!頂樓太熱了,再不下樓我要中暑了。

為什麼要用熱水?其實很多號稱強效的清潔劑裡面都有過碳酸鈉,一般也是泡溫熱水使用,泡冷水過碳酸鈉溶不了,熱水溫度太高反應過快,實際原理請自行Google,或請論壇化學達人講解。
那為什麼要曬太陽?有的人說是需要照紫外線,我個人是覺得曬太陽可免費在保溫狀態,我是拔烏骨雞學姐在賣這固緯電源供應器旋鈕當實驗品,有沒有效過幾天就知道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522-1-1.html

過幾天我再拍照片跟上面連結照片做比較。

可能有會員想知道過碳酸鈉跟溫水的比例?這可能沒有答案,我這罐是試藥級,還有很多級,我不知道有沒有差別,不過熱水別用太熱,因為塑膠也可能受不了熱而變形。

楼主:
太陽快下山了,去頂樓看一下,有陽光幅射的幫助,罐子溫度都是溫溫的,搖一搖仔細一看還有在化學反應。

一看就知道一定有效,因為原本水是白色,現在已經變成偏黃色了,原本淺土黃色的旋鈕已經變白了,深土黃色的旋鈕也變淺多了,明天再曬看看。
我想如果水太黃應該就沒有用了,因為我也沒有過碳酸鈉可試,明天再曬一天如果沒有都變白就先停止了。

看網路有人說變白之後以後也是會變黃,這........這不是很正常嗎?以後變黃了再來泡一次呀!

网友:
有點意思的東西

光是清洗洗衣機內槽就很實用!

過碳酸鈉用途指南

楼主:
剛剛回家上頂樓看一下,罐子裡面的過碳酸鈉溶液更黃了,旋鈕看起來又更白了一些,我看就再浸泡一天好了,明天再拿出來。

网友:
那個氣泡,沒記錯的話,是氧氣。

网友:
看這影片的意思,紫外線應該不是必要
持續加熱才是重點

网友:
我都用冷水泡茶杯跟咖啡杯(常溫),
只是溶的比較慢,
包裝上寫不要超過六十度,
還有那蓋子不能蓋太緊,
會炸.

网友:
https://shopee.tw/OxiClean-%E6%B ... a-9329-a2f7c637357b

OxiClean 活氧萬用去漬粉+熱水,實際用於排油煙機自動脫落油煙

楼主:
粉狀應該就是過碳酸鈉,如果是6樓那瓶Salon Cream 40是液體,應該是過氧化氫,因為過氧化氫不穩定,所以都是泡好比例出售,過氧化氫就是雙氧水或漂白劑,用這個來給塑膠去黃一定也可以,不過使用過氧化氫我想雷大也不敢直接手就放下去浸泡了。
突然想到次氯酸鈉應該也可以塑膠除黃,次氯酸鈉就是消毒水,因為我以前任職的公司每天下班都要用稀釋的次氯酸鈉消毒,我曾不小心濺在衣服上沒有馬上處理也是變白褪色,只是不知道用在塑膠除黃要泡多少比例要實驗一下,不然連字都給漂白了就不好了。

网友A:
那機車數字錶 那個面板都變白霧了 看不到數字 那能用甚麼去泡才能恢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機車數字錶 那個面板都變白霧了 看不到數字 那能用甚麼去泡才能恢復

我試過泡新台幣,保證閃亮如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試過泡新台幣,保證閃亮如新

電動微型二輪車的車型 有時想泡新台幣都沒的泡。
廠家時常換車型,時間一久都說沒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機車數字錶 那個面板都變白霧了 看不到數字 那能用甚麼去泡才能恢復

你是指儀表板上面的透明保護板白霧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儀表板上面的透明保護板白霧嗎?

對  就是那層 都白霧到看不到裡面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就是那層 都白霧到看不到裡面的字

那個只能打磨拋光處理,然後再擦一個抗紫外線的藥水,汽車很多頭燈也都是這樣。
以前我家對面有家洗車場,我看過他們在去除車燈外層霧面,有一位會員也有買這種翻新組合,除非表面已經起皺得用砂紙,不然可能是類似研磨膏、粗蠟之類就可以,那家洗車場有拋光輪可以弄的很亮,最後還是有擦抗紫外線的藥水,做完能抗多久就看藥水的好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  就是那層 都白霧到看不到裡面的字

有試過用牙膏打磨嗎?
聽說有效,我沒試過。

楼主:
大家過去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522-1-1.html

或許有會員會問為什麼只有弄旋鈕及電源開關?因為3那個小按鈕一定要拆面板才拿的下來,要拆面板就乾脆整個除黃了,而且我也沒有過碳酸鈉了,留給買的人去弄吧!

网友C:
我試過過碳酸鈉給手機透明外殼除黃但是沒什麼效果,倒是雙氧水給塑膠除黃很有效,所以就一直用雙氧水+UV燈條來處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試過過碳酸鈉給手機透明外殼除黃但是沒什麼效果,倒是雙氧水給塑膠除黃很有效,所以就一直用雙氧水+UV燈 ...

說ˋ到這個,我也有一樣的疑惑
我依照我貼的那個影片描述,先把過碳酸鈉溶入溫水中放入泛黃塑膠,再給它一個保溫杯墊

室內泡了一天結果效果不太明顯

聽您這麼一說,再配合影片中說的Salon Care 40其實比較像是雙氧水,難道過碳酸鈉泡水的效果不等同於雙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ˋ到這個,我也有一樣的疑惑
我依照我貼的那個影片描述,先把過碳酸鈉溶入溫水中放入泛黃塑膠,再給它 ...

過碳酸鈉有很多級數,級數跟用多少比例泡及泡多久應都有關係,其實不用耗電保溫,利用太陽照射的溫度就足夠了,至少也泡個3天再看看。

雙氧水或漂白水就是過氧化氫,因為不穩定所以都泡好的,它也是有比例,更要先試"泡",再來一定要戴手套,要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使用,過氧化氫可比過碳酸鈉"利"多了。

楼主:
這組旋鈕也是最後泡的忘了貼出來了。

▼泡過碳酸鈉之前。

▼泡僅餘的過碳酸鈉3天左右。

效果還不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