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110M-K 1.02

楼主(2024-12-04):
主機板不過電,請求點位圖

网友:
ASUS H110M-K REV 1.02 (BOARDVIEW).rar (115.25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按下PWRBTN,SLP_S3 一直維持在0v,沒有電壓出現,請問是要往南僑方向查找問題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PWRBTN,SLP_S3 一直維持在0v,沒有電壓出現,請問是要往南僑方向查找問題嗎 ? ...

圖片出現數字違反板規 請按編輯插入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PWRBTN,SLP_S3 一直維持在0v,沒有電壓出現,請問是要往南僑方向查找問題嗎 ? ...

開關腳有3.3V嗎 ps_on有跳變嗎

楼主:
開關腳有3.3V。ps_on 沒有跳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腳有3.3V。ps_on 沒有跳變!!

如果待機電壓都有出來綠線PS_ON到EC線路沒問題
先刷BIOS看看

楼主:
BIOS 更新後,開關腳有3.3V。ps_on 還是沒有跳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 更新後,開關腳有3.3V。ps_on 還是沒有跳變!!

你就照點位圖綠線到EC的線路先測量看看

楼主:
從綠線到EC大約有35歐姆的阻值,應該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綠線到EC大約有35歐姆的阻值,應該沒問題!!

你在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有裝上嗎

楼主:
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是有裝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是有裝上的!!

測量PL703電壓 PU704

楼主:
PL703電壓為0V,謝謝!!

楼主:
PIN 1- 0.5V
PIN 2 -0V
PIN 3 -0.03
PIN 4 -3.2
PIN5 -Gnd
PIN 6 -Gnd
PIN 7 -0V
PIN 8 -0V
PIN 9 -0V
PIN 10 -0V
PIN 11 -0V
PIN 12 -0V
PIN 13 -Gnd
PIN 14 -0V
PIN 15 -0V
PU704 個腳位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PL703電壓為0V,謝謝!!

那就查點位圖電壓是哪裡來PU704 1腳要5V

楼主:
PIN 1- 5V
PIN 2 -Gnd
PIN 3 -5V
PIN 4 -3.3V
PIN5 -Gnd
PIN 6 -Gnd
PIN 7 -1V
PIN 8 -1V
PIN 9 -1V
PIN 10 -5.8V
PIN 11 -5V
PIN 12 -0.9V
PIN 13 -Gnd
PIN 14 -1V
PIN 15 -1V
再量一次,奇怪,電壓不一樣!!
斷電再量一次,電壓又不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 1- 5V
PIN 2 -Gnd
PIN 3 -5V

那可開機嗎

楼主:
還是不行!! PU704 1腳沒有5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行!! PU704 1腳沒有5V!!

用點位圖往回查或者PU704故障

网友A:
剛好有這張版的的一個問題,在此問一下各位先進
圖紙上這標示這應該為3V但量測起來只有2.13V,請問是不是更換這個mos管就行了呢?

圖紙資料

圖紙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好有這張版的的一個問題,在此問一下各位先進
圖紙上這標示這應該為3V但量測起來只有2.13V,請問是不是更換 ...

不好意思,剛剛查了一下這是一個固定式低壓差線性調節器,這樣的電壓應該是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