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ios密碼清除

楼主(2024-12-04):
請問如何在原機bios裡,移除bios密碼呢?
客戶密碼忘記了,又不想動到bios裡原機的序號、uuid及原廠授權等訊息,除了重新燒錄bios外,請教有什麼方法可解?
我附上原機的bios,謝謝

acer 16m.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7

acer 16m.part2.rar

3.37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A:
試試看這個,有分8位數跟10位數解鎖密碼

https://www.biosbug.com/acer/

网友B:
我沒試過

BIOS恢復AMIBIOS支持“恢復閃存”模式,可用於從引導塊閃存更新BIOS。這用於更新BIOS映像,而無需引導到操作系統。以下是用戶應該遵循閃存BIOS ROM的過程。將AMIBoot.ROM放入可啟動的USB閃存驅動器(Disk on Key,DOK)。1。將DOK安裝到系統。2。按電源按鈕啟動系統,然後按Ctrl + Home。3。BIOS恢復功能將被執行。4。BIOS完全更新後,系統將自動重啟。5。請在系統重新啟動後進入設置菜單以加載默認值。

ACER筆記型電腦BIOS密碼取得方法

如果你在使用ACER筆記本,但是bios密碼忘記了,這篇文章應該可以幫助到你。前提是你鎖住的密碼是bios密碼而不是bios開機密碼,也就是說你能夠正常進入系統才可以使用此文章的方法。

操作步驟如下:

1.點吉連結進入ACER官方網站,在頁面中點吉「下載中心」並找到你的筆記本型號。下載對應的BIOS。腳本之家註:請按照自己的型號選擇。

2.將下載來的ZIP解壓縮,把其中的windows資料夾解壓縮出來。 如果得到的是一個exe文件,請點吉右鍵用rar打開,再次解壓縮出來。如果是一大堆文件,即可直接使用。

3.在解壓縮得到的檔案中找到“platform.ini”,開啟進行編輯。 找到“[ForceFlash]”下面的“Password=0”,將其改為“Password=1” 儲存退出

4.將 isflash.rar (7.28 MB, 下載次數: 9) 放入windows裡

5.開啟“H2OFFT-W.exe”即可自動開始bios刷新,刷新完畢以後電腦會自動重啟,此時bios密碼已經清空了。

我修改的移除BIOS密碼不清楚有沒有改成功燒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試過

BIOS恢復AMIBIOS支持“恢復閃存”模式,可用於從引導塊閃存更新BIOS。這用於更新BIOS映像,而無 ...

好吆,謝謝獅子魚,我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有分8位數跟10位數解鎖密碼

https://www.biosbug.com/acer/

好的,我有試過類似的網站,但這裡的不行   https://bios-pw.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有分8位數跟10位數解鎖密碼

https://www.biosbug.com/acer/

剛試了,這個站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試過

BIOS恢復AMIBIOS支持“恢復閃存”模式,可用於從引導塊閃存更新BIOS。這用於更新BIOS映像,而無 ...

獅子魚大改的bios可以,感謝
上述的第4步有點不解?是要把isflash這支檔案放進windows哪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改的bios可以,感謝
上述的第4步有點不解?是要把isflash這支檔案放進windows哪裡?? ...

你官網下載的BIOS解壓縮有個WINDOWS的目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官網下載的BIOS解壓縮有個WINDOWS的目錄

哈,了解,理解力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