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綜合小家電] SAMPO RE-1002SM 微波爐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4-12-04):
SAMPO RE-1002SM 微波爐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可以啟動運轉但是不會加熱

2.型號~SAMPO RE-1002SM

3.內部電路配置

4.首先檢查高壓保險絲(5KV/0.8A)~已燒斷,會燒高壓保險絲通常要先檢查磁控管,燈絲2端阻抗(通常低於0.5Ω)正常。

5.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37.2Ω鐵定絕緣破壞了

6.驗證哪邊絕緣破壞,把磁控管插座固定鐵片鉚釘解離,再測阻抗還是37.03Ω表示問題在此。

7.將磁控管插座絕緣材料剪開,已被高壓打穿碳化阻抗67.68Ω

8.換上一個新的磁控管插座備品,用焊錫焊接即可

9.換下的故障零件

10.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260W

网友A:
恭喜完修,沒想到連磁控管插座都有的買,一直以為只能換整顆磁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沒想到連磁控管插座都有的買,一直以為只能換整顆磁控管

Galanz 格蘭仕是中國微波爐製造大廠,磁控管插座應該是故意不要做太好,自從維修微波爐以來已經遇過4次格蘭仕磁控管插座損壞的,所以淘寶上才會出現一堆通病維修零件,因為韓系、日系磁控管我從來沒遇過此類故障。
我第一次遇到不知是插座壞掉,直接細部分解磁控管剪開燈絲才發現沒有短路(壞),報廢一顆還蠻心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alanz 格蘭仕是中國微波爐製造大廠,磁控管插座應該是故意不要做太好,自從維修微波爐以來已經遇過4次格 ...

真的耶,小弟唯一碰過磁控管對地短路的就是Gala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