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故障的可透視氣炸鍋 屏東市

楼主(2024-12-06):
這些都是之前販售故障退回來的機子!

大部份都是九成新以上!

懶得去整理了,

有動手能力修的自行拿去玩吧!

屏東市自取!

网友A:
請問這些故障品,大概是會有哪些問題?
或者說,在使用這種鍋子的時候,要怎麼樣才能預防故障?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些故障品,大概是會有哪些問題?
或者說,在使用這種鍋子的時候,要怎麼樣才能預防故障?謝謝 ...

我有一個也是故障品,
基本上就是食物抽屜的微動開關(關門開關)頂不到,
小小加工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南一北 好遠純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個也是故障品,
基本上就是食物抽屜的微動開關(關門開關)頂不到,
小小加工一下就好了. ...

我也有一個  也是小小加工一下

网友:
在屏東哪裡呢?

楼主:
屏東市法院附近

楼主:
被預定三台!

楼主:
開放寄送!郵寄運費100元!這些我今年打算全清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放寄送!郵寄運費100元!這些我今年打算全清空!

2台寄送 請私訊帳號 謝謝

网友:
一台修看看  自己烤花生
請PM 帳號

网友:
預訂 1 台

需寄送

煩請私訊帳號

謝謝 感恩

楼主:
剩下一台名額!
我大概說明一下需要更換哪些零件!
20a 四腳繼電器、178度  15a溫度保險絲、鎖點修復!
修復後該如何使用才比較不會出問題?
必免在中途打開後就直接斷電!
可以讓機子自動跑完最後會有一段散熱的程序!
或者直接調低溫度到80度跑個幾分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剩下一台名額!
我大概說明一下需要更換哪些零件!
20a 四腳繼電器、178度  15a溫度保險絲、鎖點修復!

請問 20a 四腳繼電器有零件ˋ型號可以提供嗎?
還有鎖點修復零件是什麼樣子 有圖片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20a 四腳繼電器有零件ˋ型號可以提供嗎?
還有鎖點修復零件是什麼樣子 有圖片看嗎?
謝謝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7aa32e8dtFyZGi

12v的!

网友:
1台預定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放寄送!郵寄運費100元!這些我今年打算全清空!

感謝 heero750528 大 慷慨贈與
匯款如下  煩請查對
訊息已PM

网友:
2台轉帳200 已轉帳  收件資料已私 謝謝

网友:
謝謝 heero750528 大 餽贈

感謝  感恩

楼主:
以上已查收,預計明後天寄出!

楼主:
用一字起子從橘線位置撬開
這邊只碰橘點的三顆螺絲!
外圈固定強化玻璃的螺絲千萬不要碰!

鎖點問題,大部份都是高溫導至螺絲溫度也升高,鎖點就變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字起子從橘線位置撬開

這邊只碰橘點的三顆螺絲!

heero750528您好,
已收到物品,還附贈2個溫度保險絲,真是佛心,謝謝
因未使用過氣炸鍋,不知您是否有簡易操作說明書?

補充內容 (2024-12-19 02:43 PM):
PS.本次收到的氣炸鍋,經更換溫度保險絲後,順利恢復正常

网友:
感謝 已收到
經使用..未發現任何任何問題
正常使用中

网友:
回 heero750528 大大
物品已收到 感謝
這幾天還在搞 微型電動二輪車之亂(掛牌事宜)
還沒拆封 等有時間在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字起子從橘線位置撬開

這邊只碰橘點的三顆螺絲!

鎖點問題,大部份都是高溫導至螺絲溫度也升高,鎖點就變形了!

或許產品初始設計結構
用"氧化鋯陶瓷螺絲/螺帽/套管...." 可改善一點點 鎖點高溫就變形的問題

网友:
謝謝  heero750528  大

物品今天剛收到

謝謝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個也是故障品,
基本上就是食物抽屜的微動開關(關門開關)頂不到,
小小加工一下就好了. ...

我修過一個 微動開關熔掉,大陸掏保買了幾個更換當備品
另外鄰居一個 未來實驗室 電源IC故障 一個 12元 買了10個,幫忙修的,剩下的9個就送我了!!

网友(2025-01-30):
謝謝  heero750528  大

這兩天已全修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