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3U2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4-12-07):
TECO TL43U2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43U2TRE

2.故障情形~電視開機後有聲音、無影像(搭配強光照射其實是有影像的)、無背光,綠燈有亮消耗功率約15.6W。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驅動、主控三合一板

5.面板型號

6.邏輯板

7.先檢測背光LED是正常的,但是背光驅動電路無輸出電壓

8.拆下一次側背光驅動供應電源 QP7(MOSFET) MMD80R900P(800V/6A) D/S極擊穿短路

9.拆一顆 2SK2843(600V/10A)代用

10.散熱片底下許多零件燒毀

11.剛好有同系列(TL55U2TRE)報廢板零件比對、拆換移植OK

12.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拆屏後裝回的風險,會因為邊框鳥鳥的塑膠卡榫而前功盡棄~

网友:
恭喜完修,一次還燒了不少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恭喜完修

网友:
學習了,家裡剛好壞了一台LED電視,有聲無影,用手電筒照有影像,應該是燈條故障,還沒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