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 ASUS F15 TUF Gaming 散熱問題

楼主(2024-12-08):
新買的筆電 ASUS F15 (規格TUF Gaming FX507VV)

裡面有一張黑色貼紙,

黑色貼紙 的作用 ? 這張是不是石墨烯散熱貼 ?
不貼有沒有影響

貼紙下面是M2 SSD 並套上一個銀色的袋子

請問銀色的袋子的作用是為了防電磁干擾 還是散熱 ?
不套袋會不會有影響?
想要換成

网友:
嗯...是我的話穩穩用就好,要動也是過保再說吧!

楼主:
就是怕過熱,想辦法降溫, 延長一下使用壽命
畢竟保固時間變短了

网友:
黑色貼紙是麥拉片,絕緣用,
貼在這些表面突起的部位,可能是防ESD從底殼打上來,
又或底殼被擠壓時,防止突起部位和底殼短路,

保固有兩年,過保也不會先壞在SSD散熱,

网友:
經驗裡,多貼上也不會多降幾度耶,沒什麼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過熱,想辦法降溫, 延長一下使用壽命
畢竟保固時間變短了

保固內筆電下方加一個有風扇的散熱座就很夠用了

网友:
个人同意楼上坛友的建议。散热问题相信厂家都有考虑了,楼大也不要过于纠结。

楼主:
好的,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网友:
這個有 AMD版本的
AMD版本有控溫  作業系統
一起用會散熱

還有使用的時候我的底蓋都是拆開  直接用散熱風扇盤散熱

网友(2025-01-10):
黑色的贴纸 就是在外边看比较美观,银色的 能防止灰尘进入内存和插槽之间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