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B360M Pro4 rev.1.04 缺VCORE案例分享 | EN被拉低

楼主(2024-12-09):
(1)廠商、型號: Asrock B360M Pro4

(2)症狀: 上電觸發正常,不顯示。

(3)檢修流程:

    <1>ATX24pin、CPU 12V對地二極值正常、目檢整板沒有異常。

    <2>上電待機狀態下有3VSB,有1.0V_PCH。

    觸發後DDR 1.2V VTT 600mv VPP 2.5V  VCCSA VCCIO 都正常,按照時序從後面查斷點PLTRST 1.0v正常。

    獨缺VCORE,印象中有修過asrock相似的案例,參考文獻<3>。

   參考點位圖查到VCORE 供電IC PU3的pin8為EN(ISL95856_VR_ENABLE)。

   3.3V透過兩顆10K 分壓得到,板上測量阻值都在誤差內,排除故障可能。
2024-12-09 00_07_59-70-MXB760-A01 [Model_B360M PRO4 Rev_R1.03 PCBA Info_R1.03   .png
   EN又連接零歐姆,又更名為VCORE_EN,連接三個雙MOSFET,根據信號名稱只有PQ2、PQ3與VCORE條件有關聯。
2024-12-09 00_09_26-70-MXB760-A01 [Model_B360M PRO4 Rev_R1.03 PCBA Info_R1.03   .png
  PQ2各腳電壓
  pin1 GND
  pin2 SLP_S3#: 3.3V
  pin3 VCORE_EN : 0V
  pin4 GND
  pin5 SLP_S3#_VCORE_EN : 0V
  pin6 SLP_S3#_VCORE_EN : 0V

  PQ3各腳電壓
  pin1 GND
  pin2 PWM_PG: 0.1V
  pin3 VCORE_EN : 0V
  pin4 GND
  pin5 VCCIO_PWRGD_R : 3.3V
  pin6 VCCIO_PWRGD_R : 3.3V

依照PQ2數據,往pin5這路的前級電路確認只有一顆RP3的排阻,排除異常可能。

再根據PQ3數據pin2的電壓很可疑,pin2 PWM_PG這路的前級連接PU1 dual BJT MMDT3904、CP2 MLCC。
2024-12-09 00_10_31-70-MXB760-A01 [Model_B360M PRO4 Rev_R1.03 PCBA Info_R1.03   .png
測量PWM_PG對地二極值沒有異常短路,所以可以排除MLCC故障可能。

對照MSI MS-7A74 B250電路圖<參考文獻2> page37也是採用3904做控制,只是顛倒過來而已。
2024-12-09 00_11_17-MS-7A74-R1_0_B250 [安全] - PDF-XChange
PU1 pin2透過VCCIO 0.9V串接1k剛好0.6V導通。

實際測量pin2有0.6V,那就說明這個3904另一顆NPN有漏電嫌疑。

拆除從料板中找一顆替代。
(4)上機測試
蜂鳴器直接響三聲缺記憶體提示。

原BIOS版本
刷到最新版本中
最新版本BIOS

command log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收看,歡迎意見討論與指教。

月初也請抽空餵餵狗狗,冷氣團報到外出也請注意保暖。

(5)參考文獻:
  <1>ASROCK B360M Pro4 不觸發 求點位圖! by 可愛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570-1-1.html
  <2>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參考時序圖與各供電傳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3>[詢問]Asrock H310CM-HDV rev.101 無CPU供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95-1-1.html
  <4>Asrock B360M Pro4 rev.1.04 觸發條件不滿足案例分享 | DPWROK被拉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