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RIME Z490-P BIOS求助

楼主(2024-12-09):
原本觸發後一閃即滅
查無短路點
想說拆下 BIOS 用RT809F燒錄新版BIOS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prime%20z490-p/helpdesk_bios/

BIOS 燒錄
1621版 無法觸發
0321(第一版) 無法觸發

要燒錄 忘記先將原始版本 先備份
請問有人可以幫我嗎

感謝

网友A:
我使用UEFItool將cap轉bin檔,試試看

7-zip分割成zip副檔名為001、002,上傳附件會擋。

所以改用免空~若有違規我再移除。

ASUS webstorage

tera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UEFItool將cap轉bin檔,試試看

7-zip分割成zip副檔名為001、002,上傳附件會擋。

感謝你..我來測試看看
沒有注意 原廠檔案是CAP檔

正常應該是BIN 檔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你..我來測試看看
沒有注意 原廠檔案是CAP檔

已經恢復 原故障
確定不是韌體問題....

感謝你的資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恢復 原故障
確定不是韌體問題....

3VSB有確認過嗎?不插CPU 12V觸發會掉電嗎?

也許就要從時序查了

网友B:
如果拔 CPU 12V 還是會掉電,就查看看EC檢測 12V、5V的分壓電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SB有確認過嗎?不插CPU 12V觸發會掉電嗎?

也許就要從時序查了

已經退修了
沒辦法查修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拔 CPU 12V 還是會掉電,就查看看EC檢測 12V、5V的分壓電阻了

已經退修了
沒辦法查修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