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Samsung A7小平板,忘了圖形鎖,付費求解

楼主(2024-12-09):
Samsung A7小平板,忘了圖形鎖,付費求解
請PM

网友:
可以強迫關機重設.資料會全部不見

网友:
請問有設GOOGLE帳號嗎,有的話還要解FRP

楼主:
有GOGGLE帳號,可以解?

网友:
音量鍵上或下+電源鍵開機,不是可以強制重置?

网友:
youtube 找 samsung galaxy a7 2018 recovery 就可以自己搞定
但資料會清空

若連google帳密都忘了,就要再找 samsung galaxy a7 2018 FRP by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GOGGLE帳號,可以解?

有點看運氣,不同廠牌型號解除方法不同

大概來說就是想辦法繞過GOOGLE帳號驗證起動CHROME,再上網下載解鎖跟進桌面程式執行

SONY手機ANDROID 7.0版以前的常見3個漏洞,從版權宣告選取字串再選回報功能進CHROME
,從塔克巴克功能進狀態回報功能起動CHROME,從GOOGLE帳號登錄功能起動YOUTUBE,再從YOUTUBE功能選項進CHROME

ASUS部分老機種則是進GMAIL執行可用帳號,再從帳號輔助回報功能進CHROME

所以最重要的是能起動CHROME,否則都是白搭
因為GOOGLE也知道這點,所以越後面的ANDROID版本越難搞

解開後會回到出廠設定,資料全消失

楼主:
無法強制關機,會出現要輸入圖形鎖,強制重開機後,也是要輸入圖形鎖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法強制關機,會出現要輸入圖形鎖,強制重開機後,也是要輸入圖形鎖

要強制關機,就拆開拔電池吧,或許重置可以解決,不然放到電力耗盡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