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類戴森無廠牌高速吹風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4-12-12):
類戴森無廠牌高速吹風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插電後開關ON-->不會動(不過電)

2.型號~類戴森無廠牌型號

3.分解外殼後檢查發現電源線銅絲斷線造成不過電,藍色矽膠套內是三相高速無刷馬達。
(外殼拆解方法請搜尋~戴森吹風機拆解~影片)

4.第一次遇到很好奇所以拆開本體瞧瞧,正面電路是 3 顆 SA2601A + 1 顆 KP3114 UVW三相馬達控制電路。

5.另一面控制電路

6.內部加熱絲有105°C/10A溫度開關 + 140°C/15A(預估)溫度保險絲保護,一個 NTC 溫度感測器,沒有看到負離子產生電路(有些牌子會誇大欺騙)。

7.斷線加套管重新焊接,切開的橡膠護套以束帶束緊OK。

8.操作側按鍵功能介紹:圓形本體~左側鍵3段風量控制,右側鍵3段溫度控制。
  手柄部分~大鍵電源開關,小鍵瞬間冷風控制。

9.另一面外觀~手柄末端金色洞洞套管內部有不銹鋼空氣濾網

10.完修測試~風量最大/溫度最高~消耗功率約1200W,風量大加熱快噪音量也不高,以一支團購價800元來說 CP 值很高。

网友A:
這是類似的通病?

我手上有一支正廠Dyson 也是電源線斷,內部構造稍微複雜一點。

wet大這支的開關按鈕,維修完後也是用黏的黏回去??
(正廠dyson是用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類似的通病?

我手上有一支正廠Dyson 也是電源線斷,內部構造稍微複雜一點。

1.這是所有吹風機都會碰到的,取決於材質及使用時數。
   正廠品貴那麼多倍當然要做得好啊!它有真實負離子生成器。

2.用黏的,設計有點不良(預測應該是常脫落被客訴),我首次拆開來非常緊,硬拆下來發現是用快乾重黏的。

网友:
真是巧!我昨天也修了烏骨雞學姐的MIDORI 吹風機,也是斷電源線。

不過我是直接剪斷,拔出斷在裡面的線段,重新接一次。

這支吹風機的按鈕旁邊有突起的小卡扣,我的眼力沒有放大鏡是看不到的,直接再按進去就卡住了,我是沒有用膠水黏。

我從來沒用過這支風扇,電源開關下方有個藍點的按鈕開關是做啥用的有會員知道嗎?

网友B:
我這支美規110V華強北的,如果不要買那些奇怪的出風嘴的話,大約台幣300出頭就可以拿下了。若是吃220V的,還更便宜。

記得第一次用的時候,感覺很奇妙,因為進風口是手把底下的鐵網那裡,整體的噪音,就只是純粹強風的聲音。
跟傳統吹風機比起來,小聲多了。前不久我還在高興說Tescom風量好大呀~現在,Tescom給我收一邊去。

手柄下方那個按鍵,是冷風鍵。
我在正常使用後,都會按住冷風鍵吹一會兒,讓機體內降溫後,再關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這支美規110V華強北的,如果不要買那些奇怪的出風嘴的話,大約台幣300出頭就可以拿下了。若是吃220V的, ...

冷風鍵?那就把熱風關了不就是冷風了嗎?
謝謝了,回家再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冷風鍵?那就把熱風關了不就是冷風了嗎?
謝謝了,回家再試看看。

也是可以啦,只是會有點不方便。

因為熱風鍵有弱中強3段熱度循環,如果習慣吹最熱第3段,再按一下就是冷風。
不方便發生在下次使用時,一開機,是冷風,要再按3次熱風鍵才是最熱。

冷風鍵,應該是暫時切斷加熱線路。
我是按著都不放,出風口溫度降下來後,還是按著,同時,關電源。
下次開機時,不必再按熱風鍵,還是之前的熱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可以啦,只是會有點不方便。

因為熱風鍵有弱中強3段熱度循環,如果習慣吹最熱第3段,再按一下就是冷 ...

剛剛試過藍色按鈕功能,在使用熱風的情況下,按下藍色按鈕熱源就消失了,應該是給關機前把發熱芯吹冷,以免餘熱損壞吹風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剛試過藍色按鈕功能,在使用熱風的情況下,按下藍色按鈕熱源就消失了,應該是給關機前把發熱芯吹冷,以 ...

雖然我是如此操作,不過廠商哪會這麼有良心,還設計個冷風延長產品壽命。

我猜是熱風把頭髮吹出造型後,需要冷風定型,才有這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