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技自珍只會拖慢自己的精進之路。

楼主(2024-12-12):
很多年前我不只一次在論壇提到我小時候授業恩師對我們說過的話︰中國人就是秘技自珍下的受害者,師父為了怕徒弟將來贏過他,所以都會留一招........,當然到最後流傳的都是一些廢招,那台灣人是不是也是一樣?
跟大家分享在痞酷網的三個小故事。

大約十幾年前有些筆電出現無法開機或使用中掉電的情形,惠民的老闆告訴我怎麼不跟他進一些NEC 超級電容來賣?他賣的很火......
▼如果大家不知道是那一顆,下方的照片應該可以喚起你的回憶。

那時候烏骨雞學姐跟她姐姐還沒有在做網拍,所以我也沒有跟他進貨來賣,問題是這片電容既很難焊起來,也很難焊下去,大陸的維修業者應該也是不堪其擾,後來大家分享經驗後發現直接把電容剪壞拔起,然後用6個SMD 鉭電容代替,這樣就簡單解決了拆焊NEC 電容的棘手問題,傳到台灣後我看過好幾家維修筆電的技師也是這樣處理。
這個NEC 電容的故障不只是筆電會發生,連PS3 遊戲機也是有這個問題,應該說有使用這片超級電容都有問題,維修業者也因為這個通病小賺一筆。

第二個故事的時間跟上面的差不多,也是十幾年前的事,那時候不管螢幕或是電視很多發生面板出現像畫面像油畫的故障,惠民的老闆也是跟我說這是邏輯板上一顆AS15 芯片故障原因,他家AS15 賣的很火熱,你應該進一些來賣......,如果大家又忘了的話,下方的照片會勾起你的回憶。

不過那時候烏骨雞學姐只做代購,的確有會員請她向惠民代購AS15,但是也不是很多人買,直到有一天AS15 專治油畫故障在痞酷網被大家傳開,不久烏骨雞學姐"應大家要求"進了一批AS15,果然在短時間被會員一掃而空。
然而烏骨雞學姐並沒有趁熱繼續進貨,而是等了一段時間之後才第二批進貨,豈料第二次賣到現在都還沒賣完。

最後一個故事也是很多年前,電視的面板出現粗細雜紋的故障問題,夾帶色帶也有,面板故障原本無藥可救,結果大陸出現撕耳朵技法,撕耳朵又稱斷Y,這個方法其實不能算是維修好,它只是屏蔽掉故障的地方,仔細看還是看的到問題,只能跟客人說清楚,否則遇到眼睛比較好的客人就有爭議了。

跟大家講這幾個發生在痞酷網的故事是想跟大家說,NEC 電容多久沒看到了?相同的,現在還有裝AS15 的電視嗎?後來的面板很多連耳朵都沒有了,想撕也沒得撕。

從事越容易的行業也將是最容易被替換的行業,只能不斷精進自我提昇。

現在的電視好像都壞LED 燈條,因為我看wet 修的很多,電源板、恆流板、主板現在反而比較少壞了,壞面板的倒是非常多,面板壞了原本只有更換新品或二手良品,但是大陸的維修技師用斷Y、cof跳線的方式來屏蔽(維修)面板,例如透過外接小電源板調低供應邏輯板VGH、VGL電壓,無法外接的就用轉接小板,接上RH809H或RT809F等燒錄器,把更改的電壓值寫入邏輯板,或者開發自帶燒錄器功能的轉接板寫入邏輯板等等,這類的維修的方式大陸俗稱"技改"。

簡單說在維修電視上所謂的"技改"主要針對面板故障,通過"技改"讓故障的面板不易被人眼一眼就看出的故障畫面。

要"技改"需要軟硬體配合,硬體都是大陸開發出來的,在淘寶網或蝦皮就買的到,我就不多做介紹了,在這裡軟體不見得是指程式,大陸的朋友會陸續發他們維修經驗(軟體)給我,我會找時間把它們貼上來,只是資料有新有舊我無法仔細分辨,畢竟我也不是在修電視的,在我眼裡它們不是電視,而是"電路"。

我貼上的教學有需要支援也不用刻意問我,因為我也不一定知道,請大家一起研究才會進步的快,把寶貴的時間用在研究新的技術上才有價值。
上面那三個論壇小故事在告訴我們,現今的時代,你得知的"絕招"都只能用一陣子,不久以後就沒有讓你發揮的地方了。
我常常對朋友說,有沒有一種可能,以後的電視是一張膠卷,直接攤開掛在牆上就好了。
或者就在桌上擺上一個像保溫杯的投影機,對著牆上就能看電視,想多大就多大。
甚至以後很少人在看電視…….。

网友A:
這我就很有經驗了,以前沒網路可查的年代,技巧大部分要當面請教,除非當學徒,或花錢學,還得運氣好,遇到好老師,所已坦誠.率直的人較吃香,可以交到各種領域的朋友,但前提就是不能自珍,怎麼待人,別人就怎麼待你。

我的感想是;1.正確的觀念,技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又不是一輩子停留在這階段,心胸寬大.路才會越走越廣闊。

2.技術交流後,腦中知識庫大,常無意間.就會想到好用的靈感。

3.不要怕技術外流,多人討論.才能創造出成熟的產品。

4.真正的技術,不用怕別人盜走,即使照抄,也難以媲美,才是好技術,反而能創造.ㄍㄨㄤˇ ㄍㄠˋ  ,我疑心病較重,常想一些名店產權之爭,或是發明權官司,造成社會討論,也許大部分是自導自演,打低價ㄍㄨㄤˇ ㄍㄠ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就很有經驗了,以前沒網路可查的年代,技巧大部分要當面請教,除非當學徒,或花錢學,還得運氣好,遇到 ...

馬斯克造火箭到火星,他公開說看誰想做他連圖紙都能公開,問題在誰造的出來?
或許火箭太複雜,就說機床,日本幾十年前的機床到現在還在用,公差還控制在允許範圍內,想要仿製做還仿製不出來。
機床太遙遠,就說車用引擎好了,我聽修車的朋友說,把引擎拆裝圖紙給你,你把引擎拆開再裝回去也達不到原本的數據。

真正的技術根本不怕你知道,你知道了也造不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斯克造火箭到火星,他公開說看誰想做他連圖紙都能公開,問題在誰造的出來?
或許火箭太複雜,就說機床 ...

其實.. 就只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而已..
教會一個人, 就多一個人會..
以後就會有更多的人, 有機會去教更多的人學會!
但.. 只要是人... 就會有心機... 有防人之心!

總想著 "我知道... 但我不想告訴你..."
然後.. 就把知道的事帶進棺材了!

-- 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我將思想傳授他人,他人之所得,亦無損於我之所有;
猶如一人以我的燭火點燭,光亮與他同在,我卻不因此身處黑暗。

He who receives an idea from me, receives instruction himself without lessening mine;
as he who lights his taper at mine,re-ceives light without darkening me.

网友:
深有同感,好的技術(知識)應該要傳承下去
很多事情,只是江湖 一點絕(怎麼好像除蟑)而已
很多時侯,口氣好一點,就能得到相對的回應

网友:
早期的資料手冊是可以跟廠商要的,廠商也願意給。
慢慢的網路發達後,變成電子檔,有時候還要註冊會員才能給。

現階段要找個維修案例,幾乎是對岸或國外才有。
在台灣找到的都故障現象~拆機~然後~然後完修了。

网友:
那電容我好像還有一包,
前幾年撿到一台正IBM的筆電X31(非聯想),
搞半天照虎畫貓,
結果還是送回收了.

网友B: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不是一概而论。个人也支持技术公开,相互长进,有容乃大。然而,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利”字之上,说到底还是竞争关系。

如果,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侵害,那么大家彼此都没有芥蒂,完全可以互相切磋提升技艺。照理说,这是人类社会最优良的状态了。

但事实是,有些东西并不会按照既定的最优路线走,任何偏差都会让这过程朝着收敛方向发展。过去的几十年发展过程可见一斑。
90年代欣欣向荣的互联网科技就是建立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基础上指数级精进的,顺带将人类半导体科技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可惜的是,人的欲望和私心制约了这一过程的,如今肉眼可见各国之间摩擦不断,算起了各自的小九九。科技并未给人类带来好运,相反,战火却因此愈烧愈烈,气候变暖依旧在加速……
这个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善良的,精于算计的人很会利用善良,把从善者乐意公开的技能拿去做坏事。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可能发现,善良的人总不能得到好报。伤心的结果大家不得不让自己内向起来。

所以,对于一些东西,真的不能一概而论,人性摆在那儿。

不管怎样,俺还是希望世界少些纷争,回到那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俺一不小心升华说多了,犯规了请老大删了吧。

网友:
大環境本來就是利之所趨,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友好人士,可能也會因為對方的態度而保守收了些。

公開/分享解決方案只是看山是山,實際上的know-how是怎麼分析的邏輯與如何判斷避免走彎路。

這些在案例分享作者沒說的,身在圈子內的才會知道其中的眉角

在B站看一些大佬的案例分享能夠預判他下一步跟你想得一樣,那就說明你的思路距離是差不多。

以專賣教學課程的up主分享出來的影片,相當有參考性,以此當墊腳石,對於日後遇到類似的案例能有明確方向去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不是一概而论。个人也支持技术公开,相互长进,有容乃大。然而,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建 ...

其實我最常刪的應該是ㄍㄨㄤˇ ㄍㄠˋ  帖,再來就是色情帖,不然就是罵來罵去講不聽的........

楼主:
之前在大陸做冷凍、空調的大陸友人有發一些空調的維修資料給我,從昨天開始我貼在了【家電維修技術DIY】版區內的【家電維修教學文獻】內,有需要的會員可以去下載參考。

以前就有做空調的會員拿冷氣的變頻主機板來找"研究",其實我也不是做冷氣空調相關,不可能了解太深,但是"變頻"兩個字倒是不會陌生,因為我以前的工作經常要用到變頻器,當然也有機會修到變頻器,只是我接觸的變頻器都是交流3相的,不是3相 380V 就是3相 220V,印象中我沒有看過單相的變頻器,因為帶動大馬達負載,炸變頻器也時常見到,但是家用電壓是單相,變頻冷氣的壓縮機也不是算很大,驅動的電路板有這麼脆弱嗎?

我記得幾年前,做冷氣的會員來我家閒聊,他跟我說現在的冷氣全機保固7年,7年後的冷氣效能不知提高到那裡了?如果要換一片舊機主機板太貴,有多少人會選擇換新機的?

我也常被問到︰變頻冷氣的變頻板有沒有公板?有!當然也是在大陸,其實原廠的二手良品板大陸也很多,買原廠的沒有"相容性"的問題,畢竟各家使用的變頻壓縮機都不相同,驅動電路也不會相同。

之前有位做冷氣的會員拿一片大金變頻冷氣的電路板來問我問題,他說他在淘寶網看到有人跟他賣同型號的電路板,但是賣家表示不知好壞100元人民幣,他有點猶豫......,我跟他說那這片很大機會是壞的,不過如果是我的話我會買回來賭看看?最後會員還是買下了,收到時果然是壞的,但是它是壞在整流橋那邊,他換了橋式整流器跟保險絲就好了。

真要想學冷氣的變頻板最好有一套模擬變頻空調的治具,因為光是一片電路板給你修也無法保證裝機後的運作情形。

想一想!當你下載了電路圖,有疑問跟大家一起討論,或由其它資源得到幫助,你也花了很多時間吸收學習,有一天當你有了自己的經驗後,你會願意分享給其它人嗎?

网友:
附近有一家牛肉麵店,雇用一位年輕認真的助手,勤奮什麼事都做,老闆很滿意這位助手,助手工作一段時間後,學會老闆煮牛肉麵的方法,辭職不幹了,到對面開一家牛肉麵店,跟原老闆打對台,打敗原老闆的牛肉麵店(口味一樣,年輕有體力賣便宜,搶走原老闆的客戶),早期來潭子加工區設廠的日本人,在台灣發現台灣幹部越優秀,任職的時間越短,日本人不會這樣,越優秀任職時間越長,然後帶著技術去投靠敵對的公司上班,或是找人合夥開工廠,搶原公司的客戶,打敗原公司,大陸的晶圓廠,都是台積電離職的員工去教他們,好在台積電技術保密還不錯,台灣人沒什麼職業倫理,能幹掉啟蒙的師父或原老闆,覺得自己夠利害。

古早時代,台灣人沒智慧財產權的觀念,發明家的產品,被仿冒的山寨產品打敗,時間拉長搞到最後,分不清誰是山寨誰發明,像自由路多家的太陽餅,從招牌分不出誰是正宗的,外國很久以前,就尊重智慧財產權,第一位發表論文,像歐姆定律、安培定律; 克希荷夫電壓定律、戴維寧定律..........用他們的名字命名,很清楚誰是第一位發現,當然會願意分享知識及技術

楼主:
前天一位舊家鄰居來串門子,聊天中聊到冬至她做了鹹圓仔結果家人不捧場......,我跟她說我的母親以前做鹹圓仔非常好吃,只可惜沒有傳下來。
為什麼母親做的鹹圓仔會特別好吃?因為她年輕的時候曾在一家高名氣的包子店工作,老闆請很多員工,但是只讓他們每人做一件事,最後還有一道秘方是老闆自個兒做,由於我母親在包子店做比較久,遇到其它員工有離職、請假什麼的,就由我母親補上位置,最後母親就只有老闆那道秘方沒有學到。
我母親也不是賣包子,有沒有學到全部也不重要,光是一個油蔥酥就足以把鹹圓仔提味到停不下筷子。

有位賣石斑魚的業者早年出口石斑魚到大陸賺很多錢,想賺更多的錢就得降低成本,那就是直接在大陸養殖,請當地人工作,幾年過後大陸不用再跟台灣進口石斑魚。

無三不成禮,我以前在台積電工作......,說錯了!是台雞電才對,正名應該可以稱台灣土雞電宰行業。
大家知道土雞養多久可以殺嗎?大約兩個月,那肉雞多久可以殺呢?約38天,如果問土雞為什麼比肉雞較貴?不要說什麼,土雞光是比肉雞多吃20幾天的飼料就知道個大概了。
肉雞在市面上佔比超過70%(搞不好有80%了),大家在外面吃的什麼炸雞、烤雞、肯X雞......都是肉雞,肉雞為什麼吃38天飼料就能宰殺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是台灣的養雞業者要跟美國進口"種種母"回來,所謂"種種母"就是種雞的前一代,這代的"種種母"被美國業者鎖住基因,只要台灣養雞業者想要自己繁殖,繁殖的下一代就自動失去它的一些優勢,包括吃38天飼料就能長大的"能力"。

如果是包子店的獨家配方,老闆留下一手並沒有毛病。
如果是石斑魚業者,應該學包子店老闆留一手。
如果是養雞業者,得花大錢有自家的品種外,也得花天價嘗試解開各種密碼的基因,成功後可能與人分享?
你是否贊成秘技自珍還是得看看這個網際網路時代,曾經你認為的絕招是如何得知?在Youtube 應該早就有人分享過了。
不管你是贊成秘技自珍留下一手,還是無償分享你的經驗,都不用勉強自己。

最後再來一個小故事︰
第一個猶太人來到小鎮上開了個加油站,生意很旺。
第二個猶太人來了,發現加油站生意很不錯,想到加油站的客戶需要吃飯,所以投資開了個餐館。
第三個猶太人來了,想到來小鎮的人多了需要住宿,於是開了個飯店。
第四個猶太人又發現住店的人需要生活用品,於是開了超市。
第五個,第六個……來的人越來越多,吃飯住宿旅遊經商的人又需要加油,於是加油站、餐館、飯店、超市的生意相繼更旺了,逐步小鎮就成了一個經濟繁榮的小鎮,很多猶太人都富裕了。

第一個中國人來到小鎮上開了個加油站,生意很旺。
第二個中國人來了,發現第一個人投資的加油站生意真令人羨慕,趕緊開了第二個加油站。
第三個中國人又來了,看見前面2個同胞的加油站生意很好妒嫉得眼紅,火速開了第三個加油站。
第四,第五個中國人過來都是一樣,開加油站還打折促銷……最後惡性競爭,然後紛紛倒閉,小鎮又回到原點……

上面的情形台灣人也不遑多讓,葡式蛋塔還記得吧!最後是怎麼收場的?跟上面的故事像不像?
現在飲料店滿街都是,我家前面的飲料店已經易主不知幾回了。

网友C(2025-01-20):
想必小时候你的恩师是站在自认是中国人说的那番话,现在就成了中国人和台湾人了。
网络时代,现在用户也能上网找答案,照猫画虎修好自己的电视,以维修为生的人就惨了。

楼主(2025-03-19):
引用 网友C:
想必小时候你的恩师是站在自认是中国人说的那番话,现在就成了中国人和台湾人了。
网络时代,现在用户也能 ...

我的恩師是所謂的"外省人",應該隨國民幣撤退來台灣的,如果他還在世,你問他是什麼人?他當然會說中國人,大陸跟台灣的關係是歷史的悲劇,那現在為什麼就成了中國人跟台灣人?再講下去就變成政治了。

我的爺爺是福州人,我小時候爺爺都把我抱在腳上教我打鼓,他在一旁拉琴,教我講他故鄉的話,晚年他一直想回大陸看看,但是無能為力,抱憾終生。
他如果還在的話有多好?不用他帶我回大陸看看,我帶他到大陸四處玩都沒問題。

如果網路看一看什麼都修的好,那表示該行業無難度,替代性高,自然成為最競爭的行業,但是.........可能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恩師是所謂的"外省人",應該隨國民幣撤退來台灣的,如果他還在世,你問他是什麼人?他當然會說中國人 ...
大陸跟台灣的關係是歷史的悲劇,那現在為什麼就成了中國人跟台灣人?再講下去就變成政治了。

大陸跟台灣的關係,大陆方面一直没变,变的是台弯方面,当然是台湾方面的政治变了。
九十年代,台湾发达富裕,大陆落后贫穷,那时台湾的李总统还呼吁中国统一,那时的历史背景是,在美国西方集团的努力下,终于在1991年把超级大国苏联搞垮台了,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中国大陆了,只要世界一超独霸的美国想搞,搞垮中国大陆指日可待,谁统一谁?他李总统的心思不言自明,后来发现,大陆垮不了,他就开始变了,原来秋海棠叶的中华民国地图变成了番薯图,他甚至癔想过“中国七块论”,近十几年来,中华民国这顶帽子都想摘掉。
现在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懂电子知识的人多,业余电子爱好者也多,几十年前普通家庭拥有万用电表电烙铁的少,现在这些工具便宜都买得起,懂点电子知识又业余电子爱好的人多了去,又有网络实例可查还可问,有的具体到故障元件部位的照片及元件参数,照猫画虎简直手到擒来。
大陆这边的师傅都曾遇到用户拿电视机让你修,等查后报价,师傅查后如实说哪块电路板坏了(我们可以修板),用户就以太贵为由说不修拿回去,根据机器牌号型号上淘宝买电路板自己换板修复,拆机板往往几十块钱就自己修好,用户自己拔插插头换块电源板电路板无难度吧?

网友D:
大陆这边的师傅都曾遇到用户拿电视机让你修,等查后报价,师傅查后如实说哪块电路板坏了(我们可以修板),用户就以太贵为由说不修拿回去,根据机器牌号型号上淘宝买电路板自己换板修复,拆机板往往几十块钱就自己修好,用户自己拔插插头换块电源板电路板无难度吧?

換板也是因為客戶的胃口...

這也只是換良品而已,不算是維修範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換板也是因為客戶的胃口...

這也只是換良品而已,不算是維修範疇

客戶利用专业师傅的技术检测判断哪块电路板坏,然后自己花几十块钱买电路板更换排除了故障,省了大笔维修费自己搞定,成就感满满,至于叫修复、修好,还是叫维修,人家会在意叫什么范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陸跟台灣的關係,大陆方面一直没变,变的是台弯方面,当然是台湾方面的政治变了。
九十年代,台湾发达 ...

因為台灣有組織政黨自由,政黨有個自的理念,如果各政黨的理念都一樣,那再大的音量都還是"單音",有多個不一樣的聲音融合叫"和弦",我的年紀對政治早已不熱衷,但是我的長輩從小要我不能忘本,實話實說至少對的起我自己。
你覺得兩岸的關係是台灣變了,嚴格上來說兩方都變了,只是再講下去變成我跟你在講政治,而且還講不停。

你也是學電子的嗎?不管在那一行做的夠久都有自個兒的經驗公式,把這些跟台灣同好分享遠比講那些政治有趣。

就以你說的電視為例,面板壞了就算要貼遮蔽排線也不是每個人都會,你覺得新手有沒有可能排線一拉整個拉斷?
有沒有可能以為的CPU 把什麼都整到裡面,只留下接口......,我的意思就是壞了就換CPU。
現在什麼都灌膠處理,還是環氧樹脂那種硬膠,這擺明就是不讓你修,現今的時代,你得知的"絕招"都只能用一陣子,還不見得絕對有用,光是那些電視台的"節目",我都懷疑還有多少人看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板也是因為客戶的胃口...

這也只是換良品而已,不算是維修範疇

像我以前很經常遇到變頻器,以前的公司還有很大型的,影響生產一定先換,但是換下後一定會修,這種修就有價值了,妥妥的3個月沒開張,開張吃半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台灣有組織政黨自由,政黨有個自的理念,如果各政黨的理念都一樣,那再大的音量都還是"單音",有多個 ...
有多個不一樣的聲音融合叫"和弦"

最近台湾驱逐了三位“陆配”,她们不一樣的聲音就不算融合不叫"和弦"?民主灯塔的台湾竟然容不下三位“陆配”不一樣的聲音。
用户自己的电视机坏了,为了省钱,就会纲上查找资料,有心找,抖音、各视频网站有时能找到拆屏线贴屏线的视频,CPU坏,说实话,细活我也换不了,那就换板呗!较老型号的二手主板淘宝上也就几十块人民币而已,费那么多心思干嘛?
电视我还是天天看,主要看时事新闻,近年关注俄乌战争,上网除了上维修论坛就看B站视频,经常看来自台湾的新闻及评论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戶利用专业师傅的技术检测判断哪块电路板坏,然后自己花几十块钱买电路板更换排除了故障,省了大笔维修 ...

這位工程師太老實! 除非客戶是熟客,不然切確故障位置是不會說明白。

而且老實說這樣做很不尊重專業、與對方的時間。

很多店家會收取電腦檢測費用,有的人聽到就退卻了@@

舉例來說一般人看病掛號要收掛號費、醫藥費、注射費。

修理東西不就是類似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台湾驱逐了三位“陆配”,她们不一樣的聲音就不算融合不叫"和弦"?民主灯塔的台湾竟然容不下三位“ ...

"陸配"事件我不知道事情原委,我也沒有主張特定立場,痞酷網是討論電子相關心得的地方,如果你只會講政治可以不要來。
雖然我不禁止討論時事,但某些時事一直探討就會牽涉到政治,如果你一直講政治,我會先驅逐你。
說錯了!我無法驅逐你,但我可以讓你閉嘴,不管你有幾個帳號。

网友:
政治範圍很難界定,其實只要客觀論述,以站長的程度是不會排斥的,只是往往有人會不知所云,強詞奪理,就會引起誤會,影響團結情感。

就這事件;我的感覺是;就好像去作客,還拼命的挑剔,不只如此。連主人的家,也不放過,想拆了而後快,試問你是主人,作何感想,你既然那麼看不起,不要來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台湾驱逐了三位“陆配”,她们不一樣的聲音就不算融合不叫"和弦"?民主灯塔的台湾竟然容不下三位“陆配”不一樣的聲音。

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是有法律規範的,叫喊打打殺殺當然不行,
連言詞霸凌、公然侮辱都有法律可辦,自由社會住久了都知道界線在哪裡。

网友:
能將"武統"    模糊焦點轉移到   "不一樣的聲音"

這是甚麼樣的想法

果然是人獸有別  不行 不能 不可以    我連看著都嫌噁心

网友:
她們不是台灣的國民,沒台灣的身分證,只能算是台灣的客人,客人在主人的家,講一些主人不喜歡聽,恐嚇主人的話,台灣不歡迎這種客人,台灣人沒必要忍受這種客人,取消她的居留證,回去自己的國家,這應該算是一種行政裁量權。

比如申請去美國旅遊,經過海關,海關人員覺得你不是來旅遊,可能是非法打工,或是會做一些非法的勾當,海關人員憑感覺,不需要跟你講證據,就可不讓你進入美國,海關人員有行政裁量權,前幾個月的新聞,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參加反以色列,支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有中國籍留學生,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每個國家都有權,驅逐製造麻煩的客人,美國人民有抗議活動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