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sung 40D5500面板維修經驗

楼主(2024-12-13):
這種就是撕耳朵,大家想一下,如果撕掉耳朵面板就完全正常了,那製造面板的時候就不要裝耳朵就好了不是嗎?反而等面板壞了再把它撕掉會變好?

(2)邏輯板上軟排線斷開權面板上。.jpg

(1)斷開左邊邏輯板軟排線。.jpg

切斷所有三個MODUL COF1:1手術刀刀片後.jpg

像這種圖片中夾帶文字的方式無法搜尋,大家發帖時都要文字歸文字,圖片歸圖片,以後才找的到。

网友A:
午安:沒用過三星電視,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耳朵,神奇設計及處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午安:沒用過三星電視,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耳朵,神奇設計及處理方案

有興趣知道什麼原理可以下載昨天我發的培訓教材,裡面都有詳解。

网友:
壞掉時候撕掉變正常,正常時撕掉想必是不正常。

可惜現在沒跑回收場了,不然就可以找一台來測試看看。

网友B:
請問我只能搜主題,內容或圖前文字,如何蒐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我只能搜主題,內容或圖前文字,如何蒐尋?

圖內文字是無法搜尋,所以才請大家發帖時圖片歸圖片,文字歸文字。

网友:
長見識了

网友:
是半邊顯示的絕大部分都是COF問題嗎~???

网友C:
這台應該主機板也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應該主機板也差不多了吧!

這是大陸友人發給我的,不是我自個兒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大陸友人發給我的,不是我自個兒修的。

我想說老大的攝影技術怎麼退步了.

不過這也不能隨便撕.要兩邊都有耳朵的才能撕.
只有一邊耳朵的.撕了就玩完了.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說老大的攝影技術怎麼退步了.

不過這也不能隨便撕.要兩邊都有耳朵的才能撕.

後來的面板連耳朵都沒有了,要撕也沒得撕。

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大陸很多都把文字直接寫在圖片裡,實在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