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腳太慢,又被烏骨雞學姐攔住了

楼主(2024-12-14):
今天本來要出去約會,豈料出門前烏骨雞學姐拿出這支酒精噴霧槍說︰你要跑去那裡?這是我們家最後一支噴霧槍也壞了,到現在連一支也沒修好........。

上圖是打開噴霧槍的照片,這支噴霧槍我家不只一支,上次檢查是幫浦壞了,直接上電完全不動,剛剛試了這支跟之前一樣也是幫浦壞了,這個幫浦大陸叫氣泵(雖然它是噴霧出去,但不是水泵),這種產品疫情期間幾乎家家戶戶必備,現在已經沒人在使用了,不過我家倒是都還在用。

大陸一個很便宜,只是運費比它還貴,會員們有買過這種噴霧槍應該也會壞這個幫浦,有沒有多買當備品的想A 兩個,不不不不不...是買兩個。

這一支才多少錢還修?這我當然知道,有時就是覺得沒弄好它就怪怪的........

网友:
這顆幫浦,很多釣魚人會拿來改活餌箱的打氣機.
還滿好用的,之前我也買兩顆,改成魚缸的打氣機,
使用行動電源驅動,用了快一年(平均每天使用8小時),
才壞掉.

网友:
這種幫浦修過很多顆了真的很容易壞,原因都是馬達軸心與齒輪(齒輪泵)分離了。
馬達會發熱而齒輪是塑膠又怕熱所以就融化分離了,以前有看過在賣這顆經改良材質的齒輪,只要換過齒輪就能修好繼續服役。

或是換成隔膜泵會比較耐用ㄧ些,但泵頭會比較大顆一點,就看外殼能否裝的下。

如果原本的就已經是隔膜泵那就無法修只有整顆更換。

网友:
參考下列影片 1分50秒處 開始看 : 直流馬達換碳刷
更完整的碳刷更換計巧,須另找軌道車迷相關資訊

[轉貼]拆解酒精霧化槍,一個零件激起小時回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34RK-IgW0

其它參考資料 :
解析K5 Pro电动喷雾消毒枪电路(一)——按键控制型
https://bbs.instrument.com.cn/topic/8240147
K5 Pro电动喷雾消毒枪电路
K5

K5 Pro电动喷雾消毒枪(二)——改进触摸控制型电池不耐用问题
https://bbs.instrument.com.cn/topic/8240180
K5 Pro电动喷雾消毒枪电路-觸摸控制型電路
K5

K5 Pro电动喷雾消毒枪电路-觸摸控制型電路-增加電源開關
K5 Pro电动喷雾消毒枪电路-觸摸控制型電路-增加電源開關.jpg

楼主:
"碳刷"燒掉了,難怪直接上電馬達動也不動。

"碳刷"咧?這樣也稱"碳刷"?

楼主:
我看來跟這家買好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rom=cart&id=810056603129

這才叫碳刷,敢拆給買家看應該不會唬爛才對。

這種叫出氣泵(幫浦),這家有賣另一種吸氣泵(負壓),功率更大一些,如果我有買就兩種一併買回來試看看,想想不是都一樣嗎?一孔是出氣,另一孔就是吸氣.......

楼主:
找到一個個頭差不多大的小馬達,試看看能不能更換?不過軸心比原來的長太多了,要剪短就要拆前面的部份才能知道要剪多少,那起來可以從碳刷蓋這邊更換就好。

▼拆開後蓋檢查碳刷好像不太樂觀。

▼洗一洗就很乾淨了,看來沒什麼損傷,原來這個檔次的馬達"碳刷"就長這樣。

▼到烏骨雞學姐那裡挖一點富見雄接點油,可以消除一些馬達運轉時產生的電弧火花。

▼唉!沒注意找到的小馬達(下圖右邊那個)軸心蓋未開孔。

▼自行鑽了一個孔後就能裝上了,相片忘了拍........,直接看效果。

滿血復活,至少有一支噴霧消毒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刷"燒掉了,難怪直接上電馬達動也不動。

我家的也是這一支

跟以前小時候玩具車3V的小馬達一樣,哪有碳刷,都嘛是刷,磨損到一定程度,還得拆開調一調角度,再戰。

接點油會不會因為混合了銅、碳粉後,變得有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這一支

跟以前小時候玩具車3V的小馬達一樣,哪有碳刷,都嘛是銅刷,磨損到一定程度,還得拆開 ...

有沒有影響我的確不知看,不過接點油的阻抗問題倒是不用擔心,連儀表轉盤都是用接點油。
看看這支噴霧消毒槍在我家能用多久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一個個頭差不多大的小馬達,試看看能不能更換?不過軸心比原來的長太多了,要剪短就要拆前面的部份才能 ...

上面沒有碳,所以習慣叫它電刷或貴金屬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碳刷"燒掉了,難怪直接上電馬達動也不動。

換個萬轉無刷吧....
話說這東西我撿到兩支,
兩都是是鋰電池的電線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沒有碳,所以習慣叫它電刷或貴金屬刷

下次有跟惠民 通買東西一定會請他把6樓那個有碳刷的馬達買幾個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個萬轉無刷吧....
話說這東西我撿到兩支,
兩都是是鋰電池的電線脫焊.

你先換看看吧!

換馬達還要考慮大小能否裝的下?螺絲孔位置、軸心直徑及長度,能萬轉的低電壓馬達推動那個幫浦光是起動電流我看最少也要估個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