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塑料尼龍螺母怎麼施工

楼主(2024-12-15):
請問師傅這種塑料尼龍螺母怎麼埋入合板,在合板上面先挖個合適的孔,拿木槌直接敲進去嗎?還是需要特殊工具?

网友:
手動 : 鐵鎚敲進鑽好的孔內。
特工 : 類空氣釘槍,可連續釘打省力施工。
但您的圖片膨脹螺帽孔似乎有先抹上木工膠,再打入膨脹螺母

參考這網拍資訊 :

螺母膠粒三合一預埋件木板膨脹膠家具組裝預埋螺母嵌入式膨脹膠塞

网友A:
補充其它資訊 :
合板 或 甘蔗板類 密度低,用這樣的鎖固方式,強度可不耐用。
開版中的照片是實木拼貼膠合板,質地算木材類較扎實的實心類木板,強度勉強堪用。

下列表格概述其它尺寸預埋螺母 與 安裝孔的關係
PP塑料預埋膠粒
預埋膠粒【手工測量可能存在1-2MM誤差請諒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其它資訊 :
合板 或 甘蔗板類 密度低,用這樣的鎖固方式,強度可不耐用。
開版中的照片是實木拼貼膠合 ...

塑料螺母有開口及不開口的,請問二種使用上有那裡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螺母有開口及不開口的,請問二種使用上有那裡不一樣?

是指剖溝差異嗎 ?

膠塞 無剖溝   : 依靠 倒翅抵抗拔出拉力                         ,猜測用於較軟粉粒膠壓合板。

膠塞尾部剖溝 : 螺絲鎖到底時撐開膠塞(類似壁虎膨脹螺絲),猜測用於扎實木料板耐賬不撐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