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 ADVANTEST R6551 萬用表如何量測交流電流?

楼主(2024-12-16):
大家好:
手上有一台日製 ADVANTEST R6551 萬用表,用來量測直流電流很準確,但現在想量測交流電流,照片這樣的紅黑插頭接法是用來串聯迴路量電流,卻發現怎麼都量不到正確的交流電流數值,是否是我的使用方式不對?請問有人在使用這一台萬用表嗎?要怎麼做才能正確測量交流電流,謝謝。

註:
我做了一個簡單的迴路,用一個 3V(Vrms) 的正弦波通過一顆 1KΩ 電阻,使用手持式電表量測得 AC 電流為 3V/1KΩ=3mA 無誤,但用 R6551 卻怎麼都量不到 3mA,不知道是否機器壞掉了?還是我的量測方式不對?

网友:
用另一台電表以歐姆檔量取 R6551 ACA 交流電流檔的內阻來確定好壞。

网友:
下列轉貼內容
是骨溝撩天機器人給的答案,正確與否,須自行判斷

要使用 ADVANTEST R6551 萬用表量測交流電流,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1. **準備工作**:確保萬用表的電池充足,並檢查萬用表的狀態是否正常。

2. **選擇正確的量測模式**:將萬用表設置為交流電流(AC Current)模式。通常,這可以通過旋轉選擇開關到相應的交流電流符號來完成。

3. **選擇適當的量程**:根據預期的電流大小選擇合適的量程。如果不確定電流大小,建議從最大量程開始,然後逐步降低以獲得更精確的讀數。

4. **連接測試線**:將紅色測試線插入萬用表的電流輸入端子(通常標記為 "I"),黑色測試線插入公共端子(通常標記為 "COM")。

5. **進行測量**:將測試線與被測電路串聯連接。確保電路已關閉或電源已斷開,然後將測試線連接到電路中。接通電源後,萬用表將顯示交流電流的讀數。

6. **讀取結果**:在顯示屏上讀取交流電流的數值。確保讀數在萬用表的量程範圍內。

7. **完成測量**:測量完成後,斷開測試線,並將萬用表關閉以節省電池。

這些步驟可以幫助您安全且準確地使用 ADVANTEST R6551 萬用表來測量交流電流[[1]](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xucz101/11077160).
ADVANTEST R6551

adventest 万用表 R6551 使用手册 英文版 ADV R6551, R6551EMC Operation.pdf (3.15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是用這二個插口,圖中的連接正確。設定在 A AC 也正確。

應是 3 mA ,卻顯示 187.215 mA ,相當奇怪!

現在是交流電流異常,那麼,相關的功能:  直流電流檔是否正常?  交流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試過量直流電壓正常準確,但量交流電壓也量不出來,如下圖用 FLUKE 電表量 3V/AC 準確,但再下一張圖就可看到 R6551 的交流電壓檔只量到 49.7mV:

量電壓是如下圖這樣子插接,這樣量直流電壓沒問題,應該沒有錯,很懷疑 R6551 萬用表的交流測量電路是不是壞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量直流電壓正常準確,但量交流電壓也量不出來,如下圖用 FLUKE 電表量 3V/AC 準確,但再下一張圖就可看 ...

有一點眉目了,目前交流電壓電流都有問題,可以聚焦在交流部分。

AC 是 True RMS 量測的,一般使用的 True RMS to DC 晶片型號有 AD536 AD636 AD637 AD736 AD737 或相容品等,找一下這個晶片,在測量交流電壓時,可以量量看這個 IC 的輸入輸出,看它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