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微波爐NN-ST65J 時好時壞 3秒停機

楼主(2024-12-16):
1. 國際牌微波爐,機種:NN-ST65J
故障描述,時好時壞,好的時候1~2才可以啟動,壞的時候3s停機,出現符號

2. 拆開發現很多,黑色的東西在控制板上,塑膠殼上還有蟑螂的卵鞘。

3.初步檢查,控制板沒發現什麼異常,拆掉兩顆螺絲,將門上的3個微動開關換掉,問題還是沒解決。
聽和用手摸都沒發現控制板上的繼電器有聲音和振動。

4.新買的微動開關有問題?繼電器壞掉?索性更換新的繼電器,將2個常開微動開關的線短路,測試,還是時好時壞。
繼電器動作時有時無。

5.把與金屬支架鎖在一起的一顆螺絲拆掉,控制板拆出來,先清除一下黑色的東西。
發現一個二極體的一隻腳本來被黑色的東西蓋住,清理時才發現有生鏽斷裂。沒有型號,也不是ZN,直接在廢板上
找個看起來一樣的換上。跟繼電器並聯的二極體看起來也壞了,換個整流二極體。

6.換好,裝上測試,還是時好時壞,安裝拆開多次,心力交瘁,心想換個控制板?在網上看了看太貴了,還不如換新的!!

7.好吧,從頭找,先查110v,5v有,12V有,還好板子上有標記測試點位!
再繼續檢查線路,一個NPN控制12V,B腳連接到主控IC,用電錶量沒有通,黑色的東西連板子的線也腐蝕掉了!!
兩個焊點外接一條線搞定,1s內啟動!!

總結:還好沒有拆高壓電路,沒有換磁控管。拆下來的繼電器和微動開關還是好的!!
修理東西,先別急着換零,查明真相在動手!!

网友A:
恭喜完修

多利用論壇查維修案例看帖、多修、多累積經驗、多微動支援,就能少走彎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多利用論壇查維修案例看帖、多修、多累積經驗、多微動支援,就能少走彎路  ...

,謝謝peter,仰慕大大們修顯示卡,主機板,多層板子,很小的零件,很細的線都可以修好
很感謝,大家的維修案例。願意花時間寫帖子,幫助學習修理東西

网友:
恭喜完修,小強真是電路破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