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TX 960 4G 畫面時有時無維修分享

楼主(2024-12-17):
到手時只有裸卡一張
不上電量測所有供電對地阻抗,12V 5V 3.3V NVVDD FBVDD PEXVDD,阻抗均對地無短路

依上電時序檢查供電12V、5V、3.3V>NVVDD>FBVDD>PEXVDD
第一次上電時所有供電都出,上機測試可以顯示,便找個散熱器安裝上去,可以進系統與安裝驅動
以為這麼軟時,壓力測試一下就黑掉,量測電壓FBVDD與PEXVDD掉了,看來FBVDD掉電是問題所在
斷電重啟偶爾能顯示,但顯示沒多久黑掉

單獨上電測試FBVDD有時不出電壓

上電檢查FBVDD主控有VCC,EN為0V,正常為高電位,判斷電路異常被拉低
參照電路圖,依圖索驥尋找與FBVDD相關的EN迴路

量測過程發現Q29(2N7002)這顆嫌疑最大
Q29五腳有12V導通三腳與四腳
R96 0R有3.3V(PS_NVVDD_PGOOD)、R137 1K有3.3V(PS_CORE_PGOOD)
Q29二腳收到R137的3.3V高電位導通Q29六腳與一腳,來拉低12V_F
PS_FBVDDQ_EN*訊號連接到Q519五腳,如果Q519五腳為高電位,會拉低FBVDD的開啟而不出電壓

實際量測如下
量測Q29二腳有3.3V
量測Q29六腳有12V<-明顯不正確
正常來講,二腳高電位要導通來拉低電壓,量測結果卻沒有,代表這顆壞了

換上新品
再次上電量測Q29六腳
量測為0V,代表已被正常拉低

再去量測FBVDD已出電壓

安裝散熱器前先上機測試,能正常顯示

安裝散熱器進入系統測試
3D與壓力測試皆正常,測試過程不再黑掉

本次維修至此結束,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网友:
恭喜K大完修{n_116:}~ASUS與技嘉的首次合作

這顆紅色PSU好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K大完修~ASUS與技嘉的首次合作

這顆紅色PSU好眼熟...

只有ASUS Phoenix系列散熱器剛好match,又不會卡到電容或電感

PSU是Xigmatek CPA-1050SEV-U51 1050W 80+銀牌
自己換過電容,操了相當多顯卡,還頭好壯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