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鐵捲門改裝wifi控制問題請教

楼主(2024-12-18):
大家好, 小弟最近家裡剛更換鐵捲門控制箱,想買一組市面上的wifi控制模組回來改裝,讓鐵捲門可以透過手機控制升降

目前比對遙控器跟廠家的圖片型號應該是FB038/V238,但是打開控制箱,卻發現跟網路上的接腳不太一樣,一般控制箱電路板上面都會有可以連接牆壁按鈕(上/停/下)的端子座,而我的卻只有如下面照片:

僅看到12V、外紅、內紅、互鎖、共

想詢問各位前輩是否有人知道上面有相關的接腳可以運用?  目前只有看到一個EXCD/CL看起來比較像是外接按鍵的接腳,只是在沒確認下不敢直接短接它

网友:
1. 圖片請儘量橫放!

2. 是不是這三條線??

楼主:
感謝回覆

不好意思, 一時只注意到要方便大家閱讀端子座旁的文字, 所以才會放直的

黑白綠的線, 我看他是直接跑進捲箱裡面, 應該是馬達連接線
另外廠家附給我的牆面控制也是走無線遙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不好意思, 一時只注意到要方便大家閱讀端子座旁的文字, 所以才會放直的

牆面開關走無線的?

萬一緊急時候接收不好或突然沒電,怎麼停止。

除非他本身有防壓裝置。

如果真要用外加wifi,就加在牆面遙控器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牆面開關走無線的?

萬一緊急時候接收不好或突然沒電,怎麼停止。

他是一個要裝電池的面板, 鎖在牆壁上面

快速捲門是有遇到阻力會自動回彈上升的功能

网友:
你要不要試看看 圖2的右下角 的繼電器,在你用遙控時,繼電器的上升、下降、停止,是怎麼的作動?

如果,找不到 這塊電路板的說明書的話,找不出「有沒有」可以外接線控制

您的wifi控制模組 是怎樣的控制? 一樣可以對照 上升、下降、停止的3種訊號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