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60UD三修機, 電池供電按PWR SW 沒反應

楼主(2024-12-18):
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ASUS X560UD 是三修機
前兩次都是晶振腐蝕造成的不開機

狀況描述:
這次同樣的問題, 重新整理晶振的焊盤重焊後, 插電會直接啟動, 開機都沒有問題, 一直進到Windows都OK, 鍵盤OK, 充電也OK
拔下插頭後吃電池的電也可以繼續工作

但若是在關機的情況下, 拔掉插頭只吃電池的電的話,
按下PWR SW會無法啟動, 但筆電右邊會亮綠燈

懷疑是EC KB9026Q C的鍋, 因為沒修過不能確定,
邊看點位圖邊追線路,

量測EC 接腳
Pin        接腳定義                量測結果
-----  -------------          --------------
96        +3VA_EC                3.3V OK
37        EC_RST#                3.3 --> 0V OK
109        BAT1_IN_OC#        0V OK (只吃電池)
110        AC_IN_OC#        3.2V OK (不插電)
115        LID_SW#                3.2V OK (空板,合上螢幕SW)
91        3VADSW_ON        按下PWR SW後有3.2V 然後隔0.5秒就變0, 之後再按就沒反應, 要斷電後重來, 然後又跟之前的狀況一樣

3VADSW_ON 會接到這顆 PWM CONTROLLER RT8249CGQW 的 P_3VADSW_EN_10( Enable) 用來啟動+3V_SUS

因為3VADSW_ON 會掉電, 所以後面都沒有輸出

請教大大們, 接下來要如何判斷這顆EC的好壞? 還是其他問題?

有沒有這方面的線路圖可參考

网友:
EC 109 BAT1_IN_OC#往回查PU8901

楼主:
Sorry,
之前是把電池插座直接接可調電源,所以可能是接可調電源少了什麼訊號線沒接造成誤判而掉電
後來直接接電池,EC Pin 91 按下PWR SW後就不會掉電了

繼續查電路 PU8601 APL5930CQBI-TRG
Pin 6,7,8 +3VA_DSW 有輸出3.3V , 並接到PQ8811 Pin5
Pin10 +5VSUS 有輸出5V

PQ8811的 Pin 1,2,3 +3VS 沒輸出
因為Pin4 P_LS_1.8VS_RC_10 為0V 串聯一顆100K電組 PR8826, 但沒有+12VS 電壓進來

明天繼續查

楼主:
量測電池端進來約11.22v,
PU8901 的pin20,21 的分壓電路, 也是大約11.22v
實在量測不出來兩邊到底差在哪?
會讓BAT1_IN_OC# 出現0v的過電流信號?

看了網路搜到類似的電路圖,
也是一頭霧水

請問獅子魚大大接下來要查哪個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電池端進來約11.22v,
PU8901 的pin20,21 的分壓電路, 也是大約11.22v
實在量測不出來兩邊到底差在哪? ...

可以先刷BIOS看看

楼主:
好的,
感謝回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測電池端進來約11.22v,
PU8901 的pin20,21 的分壓電路, 也是大約11.22v
實在量測不出來兩邊到底差在哪? ...

PU8901工作條件
SN2867RUYR=BQ24780S
BQ24780
4腳輸出24V條件為:28腳VCC為供電腳19V,6腳為ACDET為2.5V,
24腳REGN為6V。5腳ACOK  3.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8901工作條件
SN2867RUYR=BQ24780S
BQ24780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回覆,

供電只有19V,
為什麼4腳ACDRV 會輸出24V,
是升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回覆,

供電只有19V,

PU8901的28腳(VCC)供電幾V
沒插電源轉接器時,電池隔離管PQ8903閘極經4K電阻PR8923接充電晶片18(BATDRV)腳
18腳BATDRV 電壓比19腳SRN(接電池BAT_CON)高6V,以開啟電池隔離管PQ8903由電池為系統供電產生公共點電壓AC_BAT_SYS。
待機電壓3V 5V有出來嗎

网友B:
我查網路圖片 PJP6001 有連在一起,但 H6001 功能似乎也有 (沒電路圖可看)

因為一上電就會開機,應該就是沒測到電池

H6001 螺絲鎖上試試,或用鑷子導通,再開看看就知道了

其他鎖主板都是黑色螺絲,而 H6001 是大平頭銀色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8901的28腳(VCC)供電幾V
沒插電源轉接器時,電池隔離管PQ8903閘極經4K電阻PR8923接充電晶片18(BATDRV ...

接電池時
待機時量測 PR8901 Pin 18 BATDRV 有17.3V,
PQ8903 輸出AC_BAT_SYS只有11.28V

+3VSUS有3.3V的待機電壓
+5VSUS 沒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網路圖片 PJP6001 有連在一起,但 H6001 功能似乎也有 (沒電路圖可看)

因為一上電就會開機,應該就是 ...

我一開始裝機後有把螺絲鎖上, 沒插電時不開機才拆下來測
發現這螺絲孔用電表量是通的

這就失去後端保護的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開始裝機後有把螺絲鎖上, 沒插電時不開機才拆下來測
發現這螺絲孔用電表量是通的

你用電池測試的時候那顆螺絲有鎖上嗎
如沒有鎖上螺絲再去測量AC_BAT_SYS
跟3V 5V 按開關有作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電池測試的時候那顆螺絲有鎖上嗎
如沒有鎖上螺絲再去測量AC_BAT_SYS
跟3V 5V 按開關有作用嗎 ...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我是裸板測試, 那顆螺絲的兩片底板孔是相通的, 所以沒有差別
接電池 AC_BAT_SYS 是11.3V
按下PWR ON時
+3V +5V 都有出來, 1.2V 沒有
請問接下來要查哪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我是裸板測試, 那顆螺絲的兩片底板孔是相通的, 所以沒有差別

你單獨用電源可正常開機表示公共端後沒問題
你電池也可過公共端開關也有3V按下開關也有跳變應該也可正常開機
除非公共端前面還有問題 按下開關後公共端電壓多少
現在要看用電池公共端是幾V 所以要問線上有在做維修的痞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單獨用電源可正常開機表示公共端後沒問題
你電池也可過公共端開關也有3V按下開關也有跳變應該也可正常 ...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支援

>>>除非公共端前面還有問題 按下開關後公共端電壓多少
       請問公共端 的意思? 我對照一下點位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支援

>>>除非公共端前面還有問題 按下開關後公共端電壓多少

公共端
AC_BAT_SYS

下面這個訊號順便查一下相關聯的元件
BAT1_IN_OC#

网友:
我记得华硕的通病 是6个脚的小复合管爱坏 仔细查查

楼主:
好的,
感謝各位的回覆
繼續努力中

网友C(2025-01-30):
我好像有朋友送來一台這個型號

好像也是按電源無反應~

看來真的是通病@@

不知道大大文內所提及的前兩次更換的晶振是哪一顆呢?

不知道是不是下面這帖 一樓的黃圈的24M?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7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有朋友送來一台這個型號

好像也是按電源無反應~

沒錯, 都是晶振焊盤腐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