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三洋 手提CD/MP3收錄音機

楼主(2024-12-20):
因為積灰塵,生鏽等原因,按鍵會卡卡的,調節音量的旋鈕脫落找不到了,如果找到會附上。
卡帶機測試可播放音樂,有個橡膠圈損壞,會附上好的卡帶內機可更換,圖片有圈出。
SD和USB 功能沒有測試,CD機無法運轉,需要修理。其它收音功能正常。
可寄送,費用100,或自取

卡帶機損壞橡膠圈
附送修理零件

网友A:
也有收錄音機,想改為藍芽接收播放機

傳統老音響如何無線放音樂? - Mobile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收錄音機,想改為藍芽接收播放機

傳統老音響如何無線放音樂? - Mobile01

在還沒有藍芽的時代,我是曾經將錄音機的左聲道接上一個無線麥克風的零件,錄音機本體關掉左聲道的聲音。將左聲道無線放送出去,然後在比較遠一點的位置,拿一台收音機FM接收左聲道的聲音。這樣就可以構成較遠左右聲道分離,這樣子算不算無線放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還沒有藍芽的時代,我是曾經將錄音機的左聲道接上一個無線麥克風的零件,錄音機本體關掉左聲道的聲音。 ...

這樣子做 不知左右聲道 有沒時間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子做 不知左右聲道 有沒時間差

理論上經過無線傳輸,是會有時間差,但實際上是聽不出來的,距離也頂多是房間的左右牆壁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收錄音機,想改為藍芽接收播放機

傳統老音響如何無線放音樂? - Mobile01

我有塊藍牙(大陸JL的芯片)的板子,接上電源和小喇叭,測試藍牙可以使用。TF/USB/FM/BT都在一塊板子上,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改線路。
可以送你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塊藍牙(大陸JL的芯片)的板子,接上電源和小喇叭,測試藍牙可以使用。TF/USB/FM/BT都在一塊板子上, ...

您好:有想法不會行動啦!,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