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列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關閉

楼主(2024-12-20):
1. 請看完本頁提醒,確定能遵守後清除本頁提示再發帖。

2. 有附照片的話請儘可能用橫拍,也就是4:3。

3. 貼圖只能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維持一個好環境不易,需要全體會員共同配合。

楼主:
NIKKO日光NI-28KC聯網聲控分離式冷氣DIY安裝分享

其實我是老會員了,但是很久沒上來忘了帳密,如果想自已安裝冷氣缺少工具的話,我很樂意借給有需要的同學,我的方位在小港中鋼附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NIKKO日光NI-28KC聯網聲控分離式冷氣機的安裝,分離式冷氣的安裝一般大家認為安裝門檻很高,技術層面很深,其實並不難你只是缺乏工具跟練習而已,這次是我第二台安裝冷氣,如果你也想試試自己安裝,或回收冷氣跟著我的腳步來100%成功安裝吧

日光冷氣

日光冷氣

第一步當然是準備工具跟安裝的材料,一般冷氣買來他裡面沒有銅管,沒有安裝支架,沒有支架螺絲,沒有電源線這裡要1.25的四芯電線還要有3.5的三芯電線,插頭或者漏電保護器你可以到對岸購買價格便宜很多

壁掛

壁掛

地架

地架

工具最主要的是抽真空的馬達還有電鑽一些銅管工具
安裝支架打孔鑽洞切玻璃,冷氣工作原理這裡就不多介紹,主要是介紹電源的安裝,折銅管的注意事項,測漏的方法跟抽真空,冷媒釋放
1.電源線的接法,現在分離式冷氣幾乎都是採室外機供電,再由室外機提供一組電源線到室內機,這邊建議是採原先的配色直接對應,沒有再另外記位置都是向對應的接法,也可以照相來相互比對,幾乎沒有困難度

室外機配線

室外機配線

室內機配線

室內機配線

剝電線皮的時候建議是這樣切,然後把外皮往外卷切就行了,環切容易傷到電線
2.銅管的連接跟注意事項
拆開室內機螺帽檢查是否有密封,如果沒氣體洩出那就直接退貨了
銅管切割跟製作喇叭口看似很難其實練習個幾次就駕輕就熟了,記得要先套同管再做喇叭口
再來把銅管穿出窗戶或牆壁,先鎖最裡面的粗管,這樣再鎖外面就部會卡住了
鎖銅管的技巧確認喇叭口在螺帽的最底部,而且銅管可以自由的旋轉,接下來就是對喇叭口直直的接合先用手轉螺帽,再搖晃銅管鎖管,這個就是鎖到很緊,只能文字表達很緊
3.折管
DIY安裝冷氣我覺得最難的就是折管子,之前以為很簡單3分管有難度,如果沒有折管工具,難度卻是最難的,我想新手100%會失敗,這邊建議先取下保溫管,慢慢的試試手感,如果彎曲弧度沒有很大,可以試試看蓮蓬軟管,只是怕不好抽出來,銅管接好就完成了80%
4.測漏
接下來就可以測漏了,這邊採用的是加壓法,如果有漏噴點肥皂水就知道哪裡漏了,冷氣運轉的時候是高壓,所以高壓測試是合理的,為什麼一般不採取加壓測漏,我想是因為他們沒有加壓機,管子接好藍管家的紅色空調安全閥鎖到,藍色空壓表逆時針打開,紅色用不到要關閉,一直加壓至150英吋汞柱
關閉壓縮機電源鎖緊藍色空壓表,壓力值照相,現在可以搖晃敲打管子增加測漏成功率,大約1小時比對照片指針位置如果沒問題就可以先包保溫管,再連接電線,其實測漏十幾分鐘就知道結果了,為了保險起見我測漏至下午,指針絲毫沒有改變測漏成功
5.抽真空
就把黃管改接至壓縮機抽氣口位置,藍色空壓表打開,打開壓縮機開關開始抽真空,管路一公尺抽個10分鐘就夠了,其實不用再測漏了,高壓都沒漏負壓也不可能漏,保險起見一樣負壓測到晚上
6.最後檢查釋放冷媒
確認管路無洩漏,電源線都接對,旋開冷氣安全閥取下壓力管,打開連通閥側銅蓋,用合適六角板首先逆時針,打開出氣細管到底在再往回轉一點,接著再打開進氣粗管,鎖上銅蓋可以插上電源,打開冷氣連接WIFI連接小度,大功告成

如果你想回收冷媒的話,其實步驟也很簡單,開冷氣調至最低溫16度運轉一段時間確定壓縮機有在工作,先把出氣細管閥關掉,讓冷媒只能進不能出
最後面看管子長度回收個20-30秒,再關掉粗管進氣閥,哪一個是進還是出很難搞懂,我是的粗不等於出等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是老會員了,但是很久沒上來忘了帳密,如果想自已安裝冷氣缺少工具的話,我很樂意借給有需要的同學, ...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好文,發文第1條就有提示︰請看完本頁提醒,確定能遵守後清除本頁提示再發帖。

發文請發在1樓,你連續兩篇都是發在2樓,未依版規發帖我只能記上違規並關閉回文。
如果你願意重新發一篇,那我就把舊文刪除,刪除舊文也等同刪除違規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