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自製AD9833可程式波形產生器 0-12.5 MHz 方形/三角形/正弦波

楼主(2024-12-20):
因為需要一個簡單的訊號產生器,在網路上找到這個AD9833 DDS模組
模組線外觀及線路圖

在github上搜尋找到一個功能完整的專案
https://github.com/Ivanchenko59/AD9833-DDS-Generator

選用相同的周邊零件,測試功能是否正常

少了MCP41010電位器,所以修改了一下程式,增加了op amps level設定。

原始程式最高輸出頻率限制在5MHz,規格書最大輸出是12.5MHz;實際量測輸出,頻率越高輸出準位跟著下降。
輸出頻率會飄移,大概是0.5~1%左右。
輸出量測

1.25KHz 方波/三角形/正弦波

125KHz 方波/三角形/正弦波

1.25MHz 方波/三角形/正弦波

5MHz 方波/三角形/正弦波

网友:
看到這篇讓我想到我大學時曾製作一台訊號產生器
可是我不知放到哪兒了有空再來找一下

网友A:
yzu_master大乃程序达人。俺只能玩玩些小玩意儿。最近正打理着一个双路ADC采集电压表,虽然能用了,但还有些功能需要增加及修改。到时不懂的地方向您请教,不知可否?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zu_master大乃程序达人。俺只能玩玩些小玩意儿。最近正打理着一个双路ADC采集电压表,虽然能用了,但还有 ...

沒問題~
STM32系列較孰悉,但也是網上找範例修修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