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CHIMEI TL-42S2000D 42吋LCD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4-12-21):
這台奇美CHIMEI TL-42S2000D 42吋LCD液晶電視待機紅燈亮無法開機
客人說還是要修

待機燈有亮

2008年製造
以前製造的電視實在有夠耐用
話說我自己也有一台20年的老LCD還在服役.神奇的是還不曾故障過

拆機

測量結果電源輸出正常
那問題就出在這主機板上了
16年老機子.這些貼片電容也應該都老化了

掃下了這一堆

完修
繼續服役.也避免製造一些電子垃圾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16年老機子.這些貼片電容也應該都老化了
我房裡的LG同樣的維修,那年頭的液晶電視真的很耐操

网友:
恭喜完修,小弟手上1臺禾聯的37吋,遙控器爛掉了偏光膜嚴重變質,其他的都OK

現在還在考慮要不要修

网友:
很佩服換這些小電容,早期換過幾次就不想用了
後面都改版子比較快
有些地方液晶可以用很久 雖然沒照太陽但免不了偏光也還是會壞 老機越來越少了 新機都壞面板沒價值修

网友A:
請問我有一台sampo em-42ft08d
目前狀況能開機,有待機畫面
輸入訊號後一定關機
在考慮要不要送修,我是新手
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有一台sampo em-42ft08d
目前狀況能開機,有待機畫面
輸入訊號後一定關機

這台主機板故障機率高.
搜尋一下痞酷網應該蠻多維修實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