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Whirlpool WDEE16WS 除濕機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4-12-22):
Whirlpool WDEE16WS 除濕機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1.型號~Whirlpool WDEE16W

2.一插電馬上有約5秒各項功能燈號自檢-->全部正常。

3.故障狀況~自檢功能燈號熄滅後,按開機鍵無法啟動,此時待機消耗功率約1W。

4.機身左右二側濾網被棉絮塞滿

5.然後拆開前後外殼,內部吸附許多灰塵、貓狗毛髮,細部分解清洗、清潔後外觀。

6.拆開鐵殼檢查裡面的電源板無異常

7.散熱風葉輪驅動馬達

8.檢查主控/顯示板按鍵開關全部不良(氧化不通或阻抗太高)-->全部更新。

9.組裝插電測試開機成功,顯示及各項操作功能皆正常,運轉中消耗功率約169.5W。

10.開機測試除濕中

11.除濕滿水自動跳停(紅色指示燈亮起),約10小時除水一桶(4.5L)除濕效率還是很不錯。

网友A:
除濕機主人未曾清洗過濾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濕機主人未曾清洗過濾網。

很多主人只知道開機-->倒水-->關機,其它什麼都不管。
還有許多比這更誇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主人只知道開機-->倒水-->關機,其它什麼都不管。
還有許多比這更誇張的。 ...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主人不知道除濕機有濾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主人不知道除濕機有濾網.........

多年前回原廠保養車子 , 旁邊技師與某車主談話 : 你牽新車到現在都不換機油 , 現在壞了才來啊 ,

免費保養也不來 . 這下引擎要大修很虧啊 .

拿著衛星電話的車主 : 沒時間懶的來 , 那換一台新的好了.

後來與技師聊 , 技師說那個是人蛇生意的 ,

真是.........

网友:
恭喜完修,這臺真是省電,小弟碰過的除濕機幾乎都是300W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主人不知道除濕機有濾網.........

真的有耶!
有位女客戶送來一台濾網塞滿棉絮狗毛不能啟動的,拆機檢修是進氣不足導致風扇馬達過熱燒斷溫度保險絲,
取件時問她她也不知道有濾網,還說養了三隻大狗24小時開二台除濕機保持乾燥,連她先生小孩通通都不知(或不管)要定期清潔保養。

网友:
有合理理由定期找WET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