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T72VR 6RE Dominator Pro 不過電, 求助點位圖與圖紙

楼主(2024-12-22):
手邊有兩台微星筆電MSI GT72VR 6RE Dominator Pro
一台,插電後,充電燈不會亮,按下開機也無反應。
另一台,插電後,充電指示燈會亮,按下開機也無反應。
求助點位圖與圖紙或是維修方向。應該往哪方向去查呢?
謝謝前輩

网友A:
板號呢
MSI GT72VR MS-1785 Ver. 0A.pdf (7.5 MB, 下載次數: 9)
第一台檢查DCin MOSFET 電池 MOSFET

第2台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號呢

第一台檢查DCin MOSFET 電池 MOSFET

謝謝你的回覆及幫忙。

板號 MS-17851 VER:0A

MS-17851

MS-17851

電路板 DCIN 對地阻抗 400M, 變壓器電源19.5V,插入主機板後,電壓只剩下5V,之後變壓器上的燈熄滅,電壓從5V慢慢下降。
有量過 PQ2 PQ1 都沒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及幫忙。

板號 MS-17851 VER:0A

保護隔離線路 公共端先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