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LENOVO ideapad 330,插電後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求助點位圖

楼主(2024-12-22):
聯想 LENOVO ideapad 330-15ICH,型號:81FK,插電後充電燈會亮,系統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
但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不過幾分鐘後就自動關機。
求助點位圖與或是維修方向。
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應該往哪方向去查呢?

謝謝前輩

网友:
NM-B671
電路圖
NM-B671 Rev 1.0.pdf (1.44 MB, 下載次數: 22)
點位圖
ACIN ACIN#

單獨用電池可開機嗎

楼主:
不插電,單獨用電池,可開機,電池狀態 99% 1h 33min。
5分鐘後,電池慢慢減少狀態顯示 91% 1h 23min。
此時插電後充電燈會亮,Windows 系統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
而且感覺沒在充電,再過5分鐘後,電池狀態顯示 85%。

如果使用3D遊戲風扇變大聲,過不了幾分鐘後就自動關機。

完全沒電重新開機後,系統還是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但是電池狀態又慢慢增加了。

另外,我有把電池接線拔掉,插電卻不能開機。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

不插電,單獨用電池,可開機,電池狀態 99% 1h 33min。
5分鐘後,電池慢慢減少狀態顯示 91% 1h 23min。
此時插電後充電燈會亮,Windows 系統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
而且感覺沒在充電,再過5分鐘後,電池狀態顯示 85%。

如果使用3D遊戲風扇變大聲,過不了幾分鐘後就自動關機。

完全沒電重新開機後,系統還是無法偵測到有接外部電源,但是電池狀態又慢慢增加了。

另外,我有把電池接線拔掉,插電卻不能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

不插電,單獨用電池,可開機,電池狀態 99% 1h 33min。

你的變壓器是原廠的嗎
主板電源插座進來有20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變壓器是原廠的嗎
主板電源插座進來有20V嗎

變壓器不是原廠, 台達電19.5V 11.8A,
主板電源插座進來,用電表量有19.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器不是原廠, 台達電19.5V 11.8A,
主板電源插座進來,用電表量有19.6V

那我會建議你去借原廠變壓器試試

网友:
如果排除电源问题,应该还是主板的充电模块那一区域的问题

楼主(2025-01-24):
引用 网友A:
那我會建議你去借原廠變壓器試試

用原廠變壓器就一切正常了。原來聯想的變壓器長方形接頭中間的針腳是訊號線。謝謝版主。

网友:
又是原廠要顧客忠於原味的要求~

楼主:
原廠變壓器輸出 20V 8.5A 170W,經過我測量長方形接頭中間的針腳對地電阻是1.9K。
而我之前用的變壓器中間的針腳對地電阻是0.1K。我把我的變壓器接頭拆開裡面真的
有一顆電阻,換上1.9K的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原厂电源,或者瓦数w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