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PTC-1100TR電暖爐控制面板零件詢問

楼主(2024-12-23):
面板上有一個大顆旋鈕旋轉可以調溫度,按壓可以開或關

現在轉都沒反應,只剩按壓功能,看起來好像可變電阻,一邊焊3腳一邊2腳

但有可以按壓的可變電阻?

請問這顆正確名稱是不是EC11?

网友:
可變電阻不能一直轉,轉動角度<360。
可以轉好幾圈的是編碼器

网友:
"電子接點清潔劑" 噴進去轉一轉,多清潔幾次,若還是沒效建議買個同規格的VR不帶開關。

要找到帶按壓開關的VR可能不是很好找,按壓開關另外接出來也是個解決方案。

參考這篇:

3M-1625、WD-40、ECSP200D速乾性電子清潔劑實用推薦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393-1-1.html

B類可變電阻阻值亂跳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819-1-1.html

网友A:
應該是編碼器啦,其實還蠻好買的.
反正你這顆都壞了就拆下來分解看是哪個部分壞了,轉沒反應很可能是觸腳磨斷了.
就柄的長度量好跟邊長量好(EC幾就是邊長)買一顆回來換.

网友:
依照網上商品的介紹,這飛梭旋鈕看起來就是編碼器,應該要找一樣型號的零件來替換才行~~

网友B:
如果是編碼器,分解下來銀接點清一清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編碼器啦,其實還蠻好買的.
反正你這顆都壞了就拆下來分解看是哪個部分壞了,轉沒反應很可能是觸腳磨 ...

原來正確名稱叫編碼器,我量跟EC11尺寸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編碼器,分解下來銀接點清一清試試吧

我試試看能不能分解再說,零件已經從淘寶買了

网友C:
EC11 確實是 旋轉編碼器並且有按壓開關
台灣電商網購 就有
https://www.sconline.com.tw/tw/product/show.php?num=30133
已經從淘寶買了 可惜嘞

网友:
早安

依照9# SIMON1016大資訊也找到另一個網站 價格更優惠

【祥昌電子】EC11 旋轉編碼器 編碼開關 電位器 數位可變電阻 帶按壓開關 5腳 半月柄/梅花炳 15mm/20mm | 蝦皮購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11 確實是 旋轉編碼器並且有按壓開關
台灣電商網購 就有
https://www.sconline.com.tw/tw/product/sh ...

淘寶一個10元,我買了3個,剛好有其他東西要一起集貨。

楼主(2025-01-23):
引用 楼主:
淘寶一個10元,我買了3個,剛好有其他東西要一起集貨。

換上編碼器,按下DE確實有導通,但開關沒動作,
用遙控器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換上編碼器,按下DE確實有導通,但開關沒動作,
用遙控器正常。

一開始是 "現在轉都沒反應,只剩按壓功能"
換上新的後 "按下DE確實有導通,但開關沒動作"

所以.. 換上新的以後, 轉有沒有反應??
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開始是 "現在轉都沒反應,只剩按壓功能"
換上新的後 "按下DE確實有導通,但開關沒動作"

一開始遙控微動按鈕壞掉沒用遙控,EC11可以按,但轉不靈敏,時有時沒有。
後來我把遙控所有微動按鈕換掉,遙控都正常了,換按鈕沒反應。
現在換一顆新的也是按沒反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開始遙控微動按鈕壞掉沒用遙控,EC11可以按,但轉不靈敏,時有時沒有。
後來我把遙控所有微動按鈕換掉 ...

再來釐清整理一下

一開始, 有兩個問題.. 分別是
1. 遙控器的按鈕壞掉,
2. EC11可以按,但轉不靈敏,時有時沒有。

後來,
遙控器的按鈕都更換了! 遙控器也都正常了!
但更換了新的EC11後, 新的EC11按(開關)沒用, 轉(編碼)也沒用?

所以..
可以把範圍縮小到EC11上, 比對新舊EC11有什麼不一樣??

Screenshot 2025-02-03 at 18-21-18 Rotary Encoder EC11 - Shaft 20mm 4310 Sunrom
D/E腳應該只是個無段開關, ABC腳要量測.. 比較麻煩一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來釐清整理一下

一開始, 有兩個問題.. 分別是

舊的我換完就丟了,無法比對了,可是DE無段開關也失效,所以說ABC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的我換完就丟了,無法比對了,可是DE無段開關也失效,所以說ABC腳。

下次... 別丟太快啊...

网友E:
把三用表拿出來,量測一下個接點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的我換完就丟了,無法比對了,可是DE無段開關也失效,所以說ABC腳。

壞掉的小零件我通常會固定放一個盒子,
不會馬上丟掉,久久再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三用表拿出來,量測一下個接點電壓!!

C接點是接地?
那量AC和BC應該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C接點是接地?
那量AC和BC應該是多少?

不是0V 就是5V ,旋轉會有脈衝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