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量的準?還是朋友畫的準?還是廠商切割的準?

楼主(2024-12-23):
朋友要我幫他試一組40138 磷酸鐵鋰電池,但是他只有提供電池,其它要我自己搞定。
首先要搞定的是連接片,連接片首選當然是紅銅片(也就是大陸說的紫銅片),純鋁片則是次之,當然這中間還有銅鋁片,不過我還是用紅銅片來做。
我沒有AutoCAD,所以用示意圖給廠商看。
▼下圖是電池俯視圖。

▼要用1.5mm 紅銅板切成4 種規格。

我請大陸雷射切割的廠商看,他說如果是單一橫條那種可以不用圖,另外有間隔那兩種一定要有圖檔。
▼這下我只能向好友求助了,不久畫了一張圖先給我確認。

咦!有間隔那兩張為何空方格沒有標示尺寸?原來看的懂的人知道45-20=25。

▼前幾天大陸寄來了,測試了一下完全不用修改,也沒有毛刺,省時、省力還便宜。

大家覺得是我量的準?還是朋友圖畫的準?還是廠商切割的準?

今天台中下雨不想出去了,找一天來買銅螺絲及墊片。

楼主:
這次也訂製1片專屬的連接片,厚度3mm 的紅銅片,剛剛用兩光版游標卡尺量了一下應該是足的。

這片是用在那裡對吧!是要給兩個寧德時代LF90K(90Ah) 磷酸鐵鋰電池串聯用的。

原本我是買1.5mm 厚的連接片,因為這顆電池的螺絲是4mm,外面賣的連接片孔都很大,只有1.5mm 這片的孔是開4mm 長孔,螺絲鎖在連接片長孔最外邊勉強能用,用了一段時間是沒啥問題,只是覺得很不滿意,趁著這次請廠商雷射切割紅銅片就順便切一片較長的3mm 連接片。
因為我還要來買銅螺絲及墊片,等買回來再安裝上去。

网友:
當然是朋友畫的準,
這樣以後才能再叫朋友畫.

之前常跑加工廠,
這圖跑CNC可以,
跑銑床的話就要標出所有相對位置才有辨法加工.

楼主:
後來發現我就有幾顆4mm 黃銅螺絲,就順手把厚銅板裝上。
▼正面看還不會覺得連接片厚多少,從側面看就差很多了。

▼這得塗上導電膏再鎖上。

我的銅螺絲是黃銅的,紅銅螺絲得要去買看看,其實紅銅比較軟,做螺絲的硬度有要求,買的到也不一定是純紅銅。

導電膏要不要塗?手上有的話還是塗一下,要記得塗薄薄一層就好,它就像CPU 裝散熱器還是要有導熱膏意思一樣,這種導熱膏不是接點油,它內部有含很細的銅粉,只能用在"固定"的地方。

例如開關的接觸點會開開關關就用接點油,連接片或端子是鎖上沒事就不會動了,這種場合就用導電膏,導電膏不能用在開關上。

楼主:
這兩個寧德時代的90Ah 磷酸鐵鋰電池未來還會並上3個3000F 串聯的超級電容,應該很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