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會員有買這個露營燈造型的太陽能燈嗎?

楼主(2024-12-23):
這個太陽能燈是一位朋友給我的,說是壞了.........

打開的時候慘不忍睹,上蓋有個4號的3串鎳鎘電池,因為"流汁"就壞了,自己壞就算了,裡面的電路也一併搞壞。

這個太陽能燈的底座能裝3個4號電池(電池彈片我已拆除),我換了一個從舊筆電拆下的鋰電池+保護板代替。

燈頭其它就全部拆掉,留下兩條線就是底座鋰電池的充電、放電引線。

3串鎳鎘電池電壓跟一個鋰電池電壓差不多,直接就能點亮。

有個疑問,為何它的燈頭已有一組4號鎳鎘電池,底座為何又裝一組3號?因為原本的導線是銹蝕斷了,看不出是否並聯使用,請問有買同款太陽能燈的會員,你的底座有沒有另裝電池使用?

网友:
這是阿湯哥情報組織用的工具
任務結束後自動銷毀

网友:
有一個外型類似,使用很小鋰電池,沒有第二電池,剛換nokia 傳統手機電池 恢復正常

网友A:
推測 充電鎳氫 與 3號電池是併聯的
但3號電池部分電源有作隔離,只能輸出並防止充電電流進入損壞一次性3號電池。

網拍類似的,參考它的ㄍㄨㄤˇ ㄍㄠˋ  文宣

3種電力來源 : 110V充電線/太陽能/3號電池*3
USB輸出孔,可當微行動電源透過USB接頭輸出充手機等

**拉開即亮,簡單方便**
◆3種電力來源,USB輸出孔
◆高質感金屬提把,可提、可掛
◆手拉式開關,拉開就亮
◆續航12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測 充電鎳氫 與 3號電池是併聯的
但3號電池部分電源有作隔離,只能輸出並防止充電電流進入損壞一次性3號 ...

這樣我了解了,底座的3號電池位置是放一般電池,只有蓋子裡面的是4號鎳鎘電池。
那一小片太陽能板只是對4號鎳鎘電池充電,光靠這串鎳鎘電池要連續使用1小時我覺得都很困難。

网友:
"底座的3號電池位置是放一般電池",充電電池沒電時備援電池,
都放家裡靠16WX3 LED 燈,應該也沒什麼充電

网友B:
智商稅
裡面什麼保護電路都沒有,110V充電 只有二極體、電容、電阻;
太陽能直充鎳氫電池。
這種裝置最大問題就是靠太陽能電池的電壓來充電,陽光不夠強時電壓不足根本無法充電。
鎳氫電池壽命也不長,一直曬太陽充電很快就壞了。

小姐姐送我好幾個,有好幾種:
  • 最簡單的,沒有太陽能電池,只能用3號電池(在底部)。
  • 一種只有太陽能電池,內部構造跟Wish大的這種類似,底部多一個燈。(4樓照片中的 04)
  • 一種是有太陽能電池,類似構造,但是底部有3號電池位置。

我也有想過要改裝,遲遲沒動手。($$不划算)
1. 安裝升壓板,把太陽能電池電壓轉成穩定供應5V電壓 (太陽能電池電壓會因為陽光強度而改變,陽光不強電壓不足無法直接充鋰電池)
2. 安裝鋰電池充放電保護板,避免電池過度放電。(找壞掉玩具的機板來利用)
3. 鎳氫電池改成鋰電池,因為內部空間狹小,只能使用小型鋰電池。如果是底座有3號電池空位的,就可以把鋰電池放在底座,可選容量大一點的電池。
底座另外裝燈的型號,底部沒空間就沒辦法,只能用上方小空間裝個小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商稅
裡面什麼保護電路都沒有,110V充電 只有二極體、電容、電阻;
太陽能直充鎳氫電池。

如果不是電池是拆的不用錢,我也不會買來裝,不過你說這種類似的燈有好幾種,讓我想起以前好像有會員也曾拿來幾個,我有空再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電池是拆的不用錢,我也不會買來裝,不過你說這種類似的燈有好幾種,讓我想起以前好像有會員也曾 ...

手上有好幾個,規格就是這三款。
有充電功能的也都是廢了。
能裝3號電池的就給老人家緊急時使用。不能裝3號電池找機會改裝。

俯視照

底部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好幾個,規格就是這三款。
有充電功能的也都是廢了。
能裝3號電池的就給老人家緊急時使用。不能裝3 ...

果然找到兩個,個頭兒比1樓的小一號,其中一個太陽能板被拆了,底下LED 燈的鏡片也不見了。

手上有的圓形太陽能片是內含LED,不過太大了只能當蓋子。

网友C:
我沒有這種需求,但直覺那麼小的功率,乾脆作個18650電池盒,多帶幾個電池,容量大的一小盒十幾個,平常放著也不礙事,出門帶著,甚麼照明應該全沒問題,要把黑夜變白天,就另當別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沒有這種需求,但直覺那麼小的功率,乾脆作個18650電池盒,多帶幾個電池,容量大的一小盒十幾個,平常放 ...

我是不會去買這種東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找到兩個,個頭兒比1樓的小一號,其中一個太陽能板被拆了,底下LED 燈的鏡片也不見了。

牛怎麼覺得...
這個只要拿鋁罐來組一下, 就可以 "兜出來" 了?

鋁罐+LED+鋰電池+充電板+閞關
有機會, 再來 "兜" 幾個, 給朋友掛在無電菜園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怎麼覺得...
這個只要拿鋁罐來組一下, 就可以 "兜出來" 了?

其實大陸生產很多不實用的東西,或者稱為智商稅,就算是實用也不耐用,到最後就變成電子垃圾,我平常就這裡拆拆、那裡拆拆,有空的時候拼成能用就好。

大陸好的東西也有,但是就不會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大陸生產很多不實用的東西,或者稱為智商稅,就算是實用也不耐用,到最後就變成電子垃圾,我平常就這 ...

開外模應該是最貴的!
但後來, 都有所謂的公模/公板能用..
再加上 東偷一點/西省一點...
然後... 賣出去的東西就愈來愈不耐用... 產生愈來愈多電子垃圾...

能修/會修的人, 都會屯松果...
就是想著哪一天能拼拼湊湊, 還是能修好一點東西..
又或是哪一天能從松果拆零件用..

可是...
屯松果.. 不但要有空間... 也很考驗松鼠的記憶能力的... (笑)

网友E:
我忍不住啦,我要來噴幾句,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
最近拆了幾個一模一樣的東西,故障原因就是充電池久沒充電,電池漏液在基板上,造成故障.
1.太陽能充電板是真的,不是裝飾品,秋冬白天陽光可以讓一顆LED發亮,但這充的了電嗎?
2.這麼小的電池還有個USB給手機充電,有這能耐嗎?
3.充電電路就AC110V進橋式整流電阻降壓限流,不拔AC就一直充電的那種電路.
4.底部的乾電池就直接灌給串並連的LED燈,當有一顆老化,整組LED就快速老化.
5.要丟掉的時候督不知道要上垃圾車還是回收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忍不住啦,我要來噴幾句,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
最近拆了幾個一模一樣的東西,故障原因就是充電池久沒充電,電池 ...

哈哈!千萬別激動。
我只是剛好手上有可代替的東西,不花錢情況下榨光它最後的價值。
我換下來的鉛酸汽車電池有接上一個150W 的太陽能板+A來的小控制器,平常給這個鉛酸電池充電,電池外接12V轉5V 的充電板,需要充電的東西都是在這裡充電,也是榨光汽車電池最後的價值再回收。

网友:
這個東西就是便宜,有一陣子很流行作開會或活動紀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