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Part2 技嘉 GA-AX370-GAMING K7按時序查缺SLP_S5

楼主(2024-12-24):
[詢問]請問有前輩能提供技嘉 GA-AX370-GAMING K7的點位圖或電路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395-1-1.html

由於前一帖過期無法回覆,再開另一帖請教各位先進,按照版主 獅子魚大提供的時序查信號,缺SLP_S5。

六大待機供電正常,32.768K正常、PCH 旁的25Mhz由於沒有足夠頻寬的示波器

,用數位電表只量到0.051v 0.058v 不太確定是否正常?!

SLP_S3正常

還請有經驗的前輩提供數據供參考,由於SLP_S5是由CPU發出,不知道S5沒發出Hi是否是因為待機條件沒滿足造成的?

感謝~

補充內容 (2024-12-24 06:16 PM):
量測ASUS H410M PCH旁的crystal,掌上型示波器一量就當機@@

電壓是0.35V 對角有壓差,參考這個數據。

25Mhz PX2 (spec: 25M/20P/30PPM/49US/20/D)應該是故障了。

网友:
有些主機S5,未採用,S4~~S3,都正常了,可以觸發ps_on#嗎?

网友:
回文太快,未細看,原上帖己有時序,新手如何刪上文,抱歉.

楼主:
update:

不上CPU可觸發,上CPU SLP_S3-被拉低。

對照同樣是AM4主機板,有兩顆32.768K,一顆是RTC,另一顆是給CPU

找到32.768K中的AX1 A_RTC_XI 對地二極值OL,直插CPU到AX1 pin2不通。

大頭針稍微轉動有機會導通,需要拆蓋確認並調整彈片,最糟的狀況就是換CPU座@@

嘗試調整彈片,但依舊開路。

針腳彈片與BGA PAD似乎是斷開的{n_095:}

只能另請高明換CPU座。

网友:
换CPU座子 如果有BGA设备维修就简单,风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