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Back-ups 1100改鈦酸鋰電池供電

楼主(2024-12-24):
最近入手一台二手APC Back-ups 1100不斷電系統,外觀不怎樣,但是價格還不錯。小弟家裡其實還有另一台APC,經過多年使用已經更換過三次電池了,每次都要花上一筆。有買過電池的人應該知道,電池價格一直上漲,尤其是幾年前原物料瘋狂上漲的時期,電池漲個一兩百元稀鬆平常。由於我對於鈦酸鋰的印象還不錯,於是萌生用鈦酸鋰取代傳統鉛酸電池的想法。一方面大電流輸出溫度低,而且壽命也長,或許可以不用再煩惱電池老化故障(期待)。

這台APC Back-ups 1100跟我手上的舊款有很大差異,最大的不同就是這台是off-line離線式款式,而且換電池的設計沒有以前方便。這台設計上似乎沒打算讓使用者自行換電池,拆卸上麻煩許多。

拆卸先從背面開始,需要一字起子兩支、十字一支。先卸下看得到的四顆螺絲,後背板即可退出,這邊先不要管。

將電池連接開關用一字起子撬開

接下來拆面板。將主機橫躺,用一字起子自面板下方的孔將面板推出一點空隙。配合另一支一字起子,從側邊伸入,轉動起子就能將卡榫搬開。

面板分離後要注意軟排線,切記不要傷到了。這邊有三顆螺絲需要卸下,利用剛才的方式就可以順利將上下蓋分離。

上下蓋分離後即可看到機器內部。大的電壓器是自藕變壓器,所有只有三條線

將變壓器接點拔除,將主板小心移出機殼,方便改機

接下來我用一顆8200uf/56V電容當作假電池焊在主板上。光是這樣做還不夠,機器偵測到沒電壓依然無法開機,因此還要利用外部電源供電才能順利開機。

本機充電電壓是28.1V,有點超過鈦酸鋰的上限27V,所以最好降低一些,延長電池壽命

經過嘗試,發現只要將一顆470k電阻並聯在R176上即可將充電電壓降到27V左右。

準備好電池,將兩組鈦酸鋰串聯起來。Toshiba 2.9AH鈦酸鋰5S2P十分接近原電池大小,所以體積上並無大礙,唯一有問題的是DIY的連接線,因為我只有4AWG的粗線,所以高度會凸出來一些。幸好電池位置下方仍有空間,只需將塑膠格剪開即可置入電池。

先把電池裝上測試,最後安裝時電池是反過來裝,也就是接點朝下。經測試,充電電流約0.8A

先用一顆250W燈泡測試,此時電池輸出約11A。其實這台UPS用鈦酸鋰有點牛刀小試,就算電池輸出50A也是小菜一碟,一點溫度也沒有。

經過一輪放電、充電,機器大約在20V左右切斷,然後滿電約27V,正好符合我的需求。最後為了安全起見,裝上了均衡板,至此大功告成。

後記
舊機器不貴,但是有些電容已經失效,建議改裝前要先檢查一下。另外電池絕緣千萬要做好再裝,鈦酸鋰電池短路可是很危險的。

网友:
鈦酸鋰電池,我有買一組20A並連成40A到汽車用,換車時,移到新車繼續用,已超過兩年以上了,穩定好用

网友A:
午安:想知道不斷電系統原電池及改鈦酸鋰電池組,待機功耗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午安:想知道不斷電系統原電池及改鈦酸鋰電池組,待機功耗比較

不好意思,我這台買來就沒有附電池,所以沒機會比較了。待機功耗我想兩者都差不多吧,電池充滿變成涓流充電,電流頂多數十毫安

网友B:
不错不错!就是钛酸锂电池投入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就是钛酸锂电池投入有点高。

其實某寶的鈦酸鋰電池也是二手拆機,買全新的應該不划算。這次希望能撐很久,不想再換電池了

网友C:
我的認為;這也是高頻率循環的應用電池,安全性(可用)與壽命(不一定)。

為甚麼?鋰電池即使內阻很低,用在傳統時鐘就是美中不足。

給您參考,絕對沒有灑水喔!我是求知若渴者,很高興知道鈦酸電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認為;這也是高頻率循環的應用電池,安全性(可用)與壽命(不一定)。

為甚麼?鋰電池即使內阻很低,用在 ...

鈦酸鋰的確是因應高頻率循環場合而生,最早是被當成儲能系統的緩衝,後來據說對岸電公車進而採用鈦酸鋰,降低充電時間。而UPS其實非高頻率循環場合,它99.9%都是處於滿電狀態,這樣反而不適合三元鋰電,因為內部長期處於高壓力狀態。鈦酸鋰的缺點就是容量不如三元鋰電,但是用來替換鉛酸倒是不錯,循環、內阻與壽命應該好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