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2UA-1C繼電器接腳和測量詢問

楼主(2024-12-24):
這顆是柴油車預熱TIMER裡的零件,整個板子感覺最有問題的可能是這一顆。

後面的接腳定義1-5各是那幾隻腳?
送12V的電壓是哪兩隻腳?測量阻抗是哪兩隻腳?

我找到的datasheet,3,5是on/off

測繼電器要解焊嗎?還是板子上可以直接測?

楼主:
12V接1,2,
那要如何判斷有沒有正常動作?
4,5沒動作是斷路,上電就導通,
是這樣量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12V接1,2,
那要如何判斷有沒有正常動作?
4,5沒動作是斷路,上電就導通,

我量有一顆二極體壞掉,但還是要知道繼電器有沒有壞好一起買,

爬了一堆繼電器的文還是看不懂。

順便問1N4007可以用1N4004取代嗎?
車子電瓶95D31L

google答案
二極管4004和4007之間有什麼區別?
唯一的區別是反向電壓。1N4004可以承受400伏的反向,而1N4007可以承受1000伏的反向

剛剛試了1/2接電瓶,有聽到咖咖的聲音,咖咖咖時我量4/5是有導通的,所以繼電器是好的?

後來找到這張圖才搞懂。

网友:
二極體 4004 4007 應該都可以,4007 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所以大家習慣用他!!
把線路畫出來就可以了解!!
紅色一般來說是 電源+ ,黑色是電源- ,白色沒有極性 就是接點, 灰色可能是觸發或是啟動或是致能.

网友A:
那個有嫌疑的二極體有很大可能是併接在繼電器的線圈
所以板上量測時會得到線圈電阻值...於是誤解為二極體漏電

"試了1/2接電瓶,有聽到咖咖的聲音,咖咖咖時我量4/5是有導通的,所以繼電器是好的?"
只能說 COM點 有確實依控制擺動  但不能確定接觸點有無故障(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有嫌疑的二極體有很大可能是併接在繼電器的線圈
所以板上量測時會得到線圈電阻值...於是誤解為二極體漏 ...

正常動作秒數內會播放音樂,因為沒有播放才知道掛了!

但換完二極體音樂又恢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