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電腦風扇,繞組的漆包線 找不到線頭

楼主(2024-12-25):
想問一下,有沒有方法 或 邏輯,能找到 斷掉的紅線 的線頭? 應該是找 紅色漆色線的線頭 是嗎?

紅線線頭會在 上下左右4個繞組 的哪一邊嗎? 會在 同樣右邊金線的那個繞組嗎?

金色線 應該是 接回 金線的線頭,對嗎?

有點長,是因為我有解繞一圈出來,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還是要繞回去那一圈才接回去

斷掉的 金線 和紅線,在電路板上是焊在一起

另一條沒斷的紅線 是焊在另一邊

記得,斷掉的 紅線 和金線 有一條好像是從 沒斷紅線的繞組同一個方向的,但不確定是 紅線 還是金線 從那邊斷的

但用,金色 接回 金色的 邏輯來看的話,那斷掉的紅線 的線頭 會在 那個沒斷紅線的繞組 嗎?

网友:
林林總總,您就是想把這個風扇修好(其實換一個會比較快),我只能告訴您,風扇線圈差個一兩圈實際使用上是分辨不出來的,實際接上去看看吧。

网友:
線圈如果是燒斷,或運作中重擊,就不要修了,況且線徑越小,拉扯到就可試試。

這是我的經驗,不是絕對的,只供參考。

网友:
CP值不高.爽度就不高...用放大鏡去找

网友:
金色這一組,沒斷這一端,接歐姆表測試棒,歐姆表另一測試棒,綁一根針,用這根針去刺漆包線測量歐姆,從各極找出歐姆數最大,又從極的圈數裡找歐姆最高,也就是用歐姆找出繞組最尾端,這附近看看能不能找斷地方,假如找不到,就把它焊接在歐姆指數最大這漆包線,算是接近斷地方

楼主:
之前看了大家的回覆後,再找線的過程了,最後一條的紅線也斷了,也斷在看不到線頭的那邊,只好放棄修這個風扇了,感謝大家的指教

我想,那4圈的漆包線,解出來還是可以留著當飛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