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 故障 iRobot 限自取

楼主(2024-12-25):
去年有想處理,買了一顆電池回來,本來是可以正常跑的,但沒多久就E5的錯誤
查了網路好像是電池的關係,不想再弄了,也可能有其它問題

自取點,汐止國泰,平日只有晚上才在哦~~ 限自取

愈早能來拿的,得~~

想玩的可以來拿嘿~~

网友A:
未來有品牌可充電的產品應該都會傾向鎖電池、灌膠、鎖機......。
大陸有一家專做電源供應器的廠商在視頻號推廣他家的電源供應器全系列灌膠處理,可防塵、防濕氣、隔熱、有利散熱.......林林總總講了一大堆,我發問是不是壞一個保險絲就要換一台新的?他回答他家的產品可靠度佳........

以後搞不好連保險絲也沒得換。

网友B:
個人多年的ROOMMBA經驗,他們的掃地機沒有灌膠,沒有保護,甚至還有線路圖可以查!! 小米也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來有品牌可充電的產品應該都會傾向鎖電池、灌膠、鎖機......。
大陸有一家專做電源供應器的廠商在視頻號 ...

讓我想到拆群X家的原廠power時,也是一堆膠,後來看了下市售才幾百,就直接買顆回來換,比較實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多年的ROOMMBA經驗,他們的掃地機沒有灌膠,沒有保護,甚至還有線路圖可以查!! 小米也沒有!! ...

他們家的我也拆過,確實沒灌膠。只是吼,我只會亂拆~~哈哈

网友C:
感覺不管甚麼行業,總是會被優勢者,牽著鼻子走,也許能把錯誤的舊思維清除,就好像電腦的(西西克林),把頭腦的拉機清清,也許會有;更好的進步。

我的認為是;把供電與驅動分開(自用是很好解決的),只是要了解別人設計的迷宮,要花很多時間,又不會讓你技術進步,除非想開發學習,不然就用最簡易直覺的方式面對,個人感覺越是技術跟不上的,越會設計一些關卡,怎麼不跑在前端,吸收更先進的人才,產品完美化,才是最好的結果,一些雕蟲小技,還要製造關卡(這種公司的老闆,勸你趁早離職),就好像把身體抖抖,讓寄生蟲離開,還作一個陷阱讓他們自投羅網,浪費生命時間,因為它算準了.你的思維。

好像一棵樹;自身健康.選擇更好環境.自然不會受到病蟲害的重大威脅,也不會因此陷入絕境。

以上是我出生茅廬的見解,純屬虛構,大家一笑置之即可(強調的是:感謝站內前輩的指導.收穫很多,我是自身力行的見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覺不管甚麼行業,總是會被優勢者,牽著鼻子走,也許能把錯誤的舊思維清除,就好像電腦的(西西克林),把頭 ...

烏骨雞學姐有一條按摩圍巾,它就像一條圍巾披在肩上,剛開始充滿一次電可以用幾天,一段時間後就要每天充電了,最後就要插著充電器才能使用非常不方便,她要我幫她換電池,但是從頭到尾我都找不到怎麼打開它的方法。
要烏骨雞學姐再買一條她也不願意了,因為再買也是一樣,好像一段時間沒看她在使用了。
其實就算我找到怎麼打開按摩圍巾的方法,能不能換也還不知道。

筆電的電池也是這樣,電池沒壞也會鎖住保護板,保護板到底是保護電池還是保護廠商?很多名牌的3C 商品也都這樣了。你想修是吧!那資本家就想辦法讓你沒辦法修,就像2樓我說的灌膠,就算壞一個保險絲也要整台換新,有句話說"都是資本家的陰謀",好像還很貼切。

网友D:
說白了,廠商跟使用者的立場是對立的(不一樣的)保護得太過,消費者就很有可能肚爛,不買你家的產品,跟現在的物價一樣,都說原料上漲,不得不漲價,但是買不買單,還是消費者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有一條按摩圍巾,它就像一條圍巾披在肩上,剛開始充滿一次電可以用幾天,一段時間後就要每天充 ...

我是半路出家的半吊兒,想法可就不一樣了,因為我是童蒙,很好啟發,所以我家呆神吸塵器,一.二樓各一支,雖是舊型,還好用得很,掃地機也不錯用,住鄉下,田裡.野外進進出出,說真的還糟蹋了.它的名氣,可是我家女王眼睛不好,掃個地.真的是比沒掃還糟,本來沒看到的棉絮,也跑出來一團團的,不蹲下檢又看不下,幸好來痞酷論壇,前輩們教導.學到了一些皮毛,加上我是瞎子不怕槍,倒是覺得收獲蠻多的,謝謝老大!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白了,廠商跟使用者的立場是對立的(不一樣的)保護得太過,消費者就很有可能肚爛,不買你家的產品,跟現在 ...

所以古人說;自立自強,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只要想做,沒甚麼阻礙的,況且還有痞酷可當靠山,加油!

网友:
tonyufo 新年快樂

网友(2025-01-30):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有一條按摩圍巾,它就像一條圍巾披在肩上,剛開始充滿一次電可以用幾天,一段時間後就要每天充 ...

請問 按摩圍巾是按脖子跟肩嗙的嗎

网友:
請問送出了嗎?
我想湊合另一台,先排隊

网友:
各位新年快樂

网友:
說到電池,以前在筆電廠待過,鋰電池的電路板是也有鎖ID的,
而且自行換電池芯,拆下電池斷電後,保護板有故意放一種斷電資料就消失的東西,
斷電後把新電芯銲上去也是不能用的,無法充電(iPhone電池綁ID好像沒這種斷電設計?)
然後朋友玩無人機也有說大疆無人機有鎖電池,只能買原廠,應該也是類似設計
(雖然網路上好像有破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