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災多難的大金冷氣

楼主(2024-12-25):
家裡的大金冷氣突然不動作,換新冷氣之後把板子拆下來,發現電源部分沒有,很高興更換一些零件,上機次是發現"室外機風扇"會轉動了!! 於是很高興,找廠商來安裝到另外一個房間,沒想到6000元安裝費只動作了5分鐘,之後就出現H8故障,於是詢問順興大,他說應該是電路板和接線不良,建議我把全部電容器更換.我照做了,興致勃勃地又裝上去了,還是H8! 於是又拆了一次,再檢查看結果,好像都沒有異常,線路也畫出來了,最後送順興大維修(1500),很快地收到順興大的修好的板子,換了一堆零件(原來電源的零件還有後來更換的全部電容,以及20A繼電器和 主控制ic模組)順興大說從未見過壞這麼多,他還建議我又重灌冷媒.灌完了冷媒開電試機,居然是只有暖氣沒有冷氣,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IC模組換錯成了"冷氣only",於是又拆了下來,再換一片板子. 最後終於一切正常了!!
這台室外機我上上下下應該有拆近10次了! 把電路圖跟大家分享一下!!

電路圖

更換電容器的紀錄

上下機台

順興大的維修測試照片

更換的零件

更換冷媒的費用還沒算

心得: 一台冷氣用超過15年故障後真的可以換新的了,除非請順興大立即修版子!!自己是不敢碰了!!

補充內容 (2024-12-26 01:09 AM):
大金的方塊圖已經很清楚了,我是把線路圖畫了出來,但是裡面還有4個IC模組沒辦法了解!!

補充內容 (2025-1-2 12:39 AM):
RXE35BVMT 機型!

网友A:
真是術業有專攻,
修冷氣原來有這種像診斷電腦的設備!
長知識了,

忠乾兄冷氣一波三折, 辛苦了,
難怪我想說怎麼最近都沒看你在回文,

网友B:
我覺得以後還是買中國貼牌機,至少電路板、各部件對岸淘寶都好找到替代,零件又便宜。

网友C:
請問 antlu 大
順興大 有在修 日立 三洋 國際 冷氣變頻驅動版嗎?
有聯絡方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antlu 大
順興大 有在修 日立 三洋 國際 冷氣變頻驅動版嗎?
有聯絡方式嗎?

0932965939 詢問!!
臉書 搜尋 鄭順興 住彰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術業有專攻,
修冷氣原來有這種像診斷電腦的設備!
長知識了,

jacson 大:
最近天氣冷也是沒維修的原因!! 我也是經歷這次維修才知道 業餘跟專業差異很大,我是甚麼都想修,就是不精!! 只能娛樂自己和驕其妻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以後還是買中國貼牌機,至少電路板、各部件對岸淘寶都好找到替代,零件又便宜。 ...

中國貼牌機有可能銅管比較薄!!壽命比較短,要18年較困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0932965939 詢問!!
臉書 搜尋 鄭順興 住彰化

感謝回復

网友:
能夠修好就值得慶祝,不過專業的來會比較快。

网友:
記得順興大也是本站的資深會員,好久沒看到他在本站發文。不知為何

网友D:
早安:
"心得: 一台冷氣用超過15年故障後真的可以換新的了",新機還有數ˋ年保固,
超級厲害功夫,也半台新機價格了 ,以前窗型單冷冷氣使用30年仍很快冷,
標題最好有型號

网友E:
现在的家电,应该说与电相关的东西,越来越与智能搭边,动不动就上MCU,因此维修用到诊断仪将会成为常态。还有些东西,智能芯片动不动就是加密的,没有官方的资料休想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安:
"心得: 一台冷氣用超過15年故障後真的可以換新的了",新機還有數ˋ年保固,
超級厲害功夫,也半台新 ...

已經補充了 RXE35BVM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家电,应该说与电相关的东西,越来越与智能搭边,动不动就上MCU,因此维修用到诊断仪将会成为常态。 ...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順興大從對岸引進一些工具,他還自己建立一些治具!!

网友:
修這個真的太費工了,要是我就直接放棄